[群联] 求助群联PS2251-07 别人量产成功是绿色,我的每次都是黄色

楼主(2025-07-14):
U盘是群联PS2251-07海力士TLC16k的,16g的内存,每次都量产成3g的,提示错误代码也是一样的,怀疑是固件的问题,但是没有合适的固件,因为用的已经是最全固件的V37F-49-sz20180530了,有固件,可以分享一下,谢谢了
图片在下面

低级格式化:

高级格式化:

中途弄错了一次:ERR S0,0x1102

用黑片工具量产的固件日期:2016-03-21
原来的正片固件日期:2018-05-11
补充一下:量产后3g空间可以用,但是重新插拔U盘就不显示盘符了,又重新显示无媒体(固件没掉)

网友A:
我来观望,等结果。

网友B:
没固件,开低格扫描不刷固件所以能过,高格要写固件就不行了

网友C:
黄色表示警告,设置有问题

网友D:
设置里边   右上角  有一个  位置   可以设置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里边   右上角  有一个  位置   可以设置大小

谢谢你,我已经设置好大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黄色表示警告,设置有问题

今天太晚了,我明天再发帖子,我把所有设置参数都摆出来,记得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观望,等结果。

有结果了,快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固件,开低格扫描不刷固件所以能过,高格要写固件就不行了

那要怎么才能成功,明天我把所有的参数都发一个帖子

网友E:
黑片工具不要太纠结了,用正片工具整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黑片工具不要太纠结了,用正片工具整呗

我的是2018以后的,目前最新的正片工具不行,正片固件也没有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结果了,快来看

啥结果,么看到啊

楼主(2025-09-07):
引用 网友F:
啥结果,么看到啊

结果就是卡在选固件这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