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组装一个T12

楼主(2025-07-14):
准备用一个戴尔笔记本电源适配器, 19V3A, 手头现成, 但后面带来不少困惑:
戴尔DC插头是3线的, 是专用的
多出的一根是ID线, 电源适配器与笔记本主板通信用的; 如果只是组装T12 是不用管的, 但我的T12用的不多, 还希望这个电源保留笔记本供电能力, 要增加一个DC插头/插座;
准备这个3线插头才发现, 只能选用 航空插头, 因为普通DC插都是2线的, 而航空插头3,4,5 ..线的 都有, 好用
仔细看电源输出, GND地线是负极, 接频闭罩;
再看616板, 电源输入输出是共地的, 所以手柄用2芯线就可以了, T12烙铁头 外壳接负极 就接地了;
适配器的led输出指示灯, 是加一个电阻, 串接在输出的±极上面的

但这个输出正负极 好像会自己跳/对换, 我仔细的在组装过程中核对, T12第一次接线还是接反了, 头都发红了; 不解

一段1.5米3芯硅胶线, 最小线径的 都够用了;

一个616控制板, 最便宜的那种 包邮不到10元, 拿到发现很小, 线路板尺寸大致只是拇指甲大小;

===
开壳, 就是美工刀+锤子 硬砸, 裂缝后用螺丝刀翘;
电源 做工工整, 体积紧凑
616板很小, 所以还是塞的进去, 但要费不少心思; 结果是 合回塑料盖的缝隙也不小, 电位器的手柄也不垂直于表面, 只能算是凑合 自己用;

===
焊接616板 PCB板预留的孔很小, 只能用最小的硅胶线, 但几十瓦的功率是够用的
支架端, 烙铁头外壳接负极接地
控制板灯亮了, 在绿色常亮 / 红色闪烁 之间 不停切换, 烙铁头加热正常, 用一段时间, 电源 手柄都正常 没怎么发热;

===
用一个直插头 代替原来的电源输入线, 简洁
2个插头, 保留了给原来笔记本供电的能力
对比 一把直插的936, 我是更喜欢哪个?

网友A:
T12 用24-27V电源好用点,,,测试做的烙铁经不经用-----烧水。。。原装焊台我都没试过

网友:
616不到10元????
pdd上5元包邮我都嫌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2 用24-27V电源好用点,,,测试做的烙铁经不经用-----烧水。。。原装焊台我都没试过 ...

用分立元件的耐高压, 这种贴片 袖珍式的 可能不太耐

网友:
总成本多少?

网友:
还有进步空间

楼主:
手柄壳 几元, 支架 几元, 烙铁头十几, 电线 插头 十几, 电源自备, 加起来 二三十元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分立元件的耐高压, 这种贴片 袖珍式的 可能不太耐

一句话,你纯属浪费了一个好电源。

T12最大功率为72W,这个电源才19V3A,大一点焊点都受不了。

再说,你这安装位置不对,很容易造成爬电现象。
闲鱼上有大把笔记本电源改T12、JBC245焊台的东西,外接式要贵点大约50-80元一个,内嵌式的要便宜一半以上,40元能买到全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句话,你纯属浪费了一个好电源。

T12最大功率为72W,这个电源才19V3A,大一点焊点都受不了。

原供电能力保留了 所以不算浪费
测了温度, 到400度 还没有旋到尽头, 没到最大功率, 会影响升温速度 和大焊点的回温吧, 不过我的目的是捣鼓 不太影响;

位置确实是个问题, 想整洁 塞进里面, 发现这个戴尔电源很紧凑, 这是唯一可用的空间了; 如果想做的实用和方便, 外置应该是更好选择

钱也不是问题, 折腾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供电能力保留了 所以不算浪费
测了温度, 到400度 还没有旋到尽头, 没到最大功率, 会影响升温速度 和大 ...

用24V苹果电源刚好全都能塞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供电能力保留了 所以不算浪费
测了温度, 到400度 还没有旋到尽头, 没到最大功率, 会影响升温速度 和大 ...

就是以前论坛很火的苹果白光,这个电源装这个616小板刚刚好,

网友:
装好很非常小巧,电源质量也过硬,能达到最大功率。

网友:
T12配台达版苹果电源,最大功率78W,经典组合

网友C:
笔记本电源+30元的可调温T12手柄成品,不香吗? 破坏了一个好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电源+30元的可调温T12手柄成品,不香吗? 破坏了一个好电源。

确实 现在的东西都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电源+30元的可调温T12手柄成品,不香吗? 破坏了一个好电源。

同感同感

网友:
你的电源如果还要给笔记本供电
不如去收个二手拆机电源 10元不到包邮
616小板 5元不到就能买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