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中国电信宽带,这里上传速度超过下载速度

楼主(2025-07-14):
     中国电信宽带,这里上传速度超过下载速度,安装的100M宽带,360元包年,上传的速度超过下载速度。

网友:
你这速度是不是有点问题,毕竟是百兆的...

二○二五年七月十四日

网友:
电信的小翼管家APP可以测速,,试试,就是直接光猫测,,,还是这种,就10000号报障

网友:
上传这么快啊?

网友:
上传还能超下载?应该是测速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
官方的测试软件

网友:
上传还能超下载

网友:
上传、下载的速度都达到200m,软件不靠谱

网友:
折算下来也就3MB左右

网友:
偶尔错乱了吧

网友:
太慢了,不正常

网友:
要么软件抽风,要么网络有问题

网友:
测了下我家的,下载21.16,上传3.38 。

网友:
上传能超下载一般不可能

网友:
现在都是千兆宽带,下载速度不正常

网友:
小水管也有可能上传快一点

网友:
100Mb的宽带目前不多了吧

网友:
现在手机连wifi后,在手里自带测速的

网友:
电信2000Mbps上行50,十年前装的100Mbps上行才2Mbps,后来改为了5Mbps,那时候可以花钱提上行。

网友:
  你这才20多Mbps,现在上行貌似是30Mbps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