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 苏泊尔 空气炸锅 指示灯

楼主(2025-07-14):
最近发现它的工作指示灯不正常,时疯狂闪烁,这次索性不亮了,虽然加热正常,但是拆开看看怎么回事

是老款的机械控制的,现在的空气炸锅好像都是单片机了,各有好处。老款结构简单利于维修,新款用单片机能显示时间温度等,还能精准控时,控温精不精准就不知道了,当然一旦单片机坏了基本就报废了。

风扇及线路

加热盘

温度探头

应该是保险?或者也可能在下面进线处,懒得拆了

温控开关

定时器

本次拆解目的:绿色指示灯工作不正常。两颗指示灯用了一个电路板,每颗指示灯通过200K电阻和一颗M7整流二极管来供电,还以为是简单地用电阻+氖泡,没想到还用了块电路板。
用万用表测电阻和整流二极管均未发现异常,板上测绿色指示灯闪烁,难道是指示灯坏了?拆下来测,又是好的。装回去测,又好了。看来是虚焊了。

两颗指示灯都补焊一下,试机,收工

网友:
看下是不是加热器坏了

网友:
功能正常能用就行。

网友:
小物件容易坏。

网友A:
自动控制系统比较麻烦,维修挺费脑子

网友:
是不是加热器坏了

网友:
这个空气炸锅的加热器是金属管的,记得上次修过一个空气炸锅,加热器是玻璃管的,里面是电热丝,冷态电阻很小,仅为几欧姆,功率大概1000多W。

网友:
这种机器清洁死角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控制系统比较麻烦,维修挺费脑子

是的 另外空气炸锅这玩意也实在想不出为啥用控制, 装了一堆花里胡哨的菜单, 实际上一年也用不了几次, 因为加热的实际结果, 是跟食物的重量体积强相关的, 按标准的菜单可能还是不熟或者烤过头.

我原来的机械的 红心的挺好, 就是被败家娘们嫌丑给偷着扔了. 我刚又买了个机械的, 拧一下直接叮多方便. 还便宜.
上周开始是买了美的的, 结果不叮 想了好几天, 忍不住问了客服 免费换货了一台,叮了, 风扇噪音极大 像拖拉机 咯噔咯噔地, 客服说专员始终说是正常风扇声,
我说我要不是用过第一台 我就信了! 一怒之下选退货, 重买了个九阳的, 噪音小了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
指示灯原来是虚焊。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学习了。

网友:
我的一台苏泊尔电压力锅也是加绒正常,但指示灯中的保温灯有时不亮,看来也有可能是指示灯引脚接触不良。

网友:
指示灯都有虚假焊,还好碰上混数码的,一烙搞定

网友:
就是发光管虚焊?

网友:
还是喜欢机械结构的电器,省心耐用

网友:
这焊接工艺不过关啊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