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夏天高温充电速度慢。

楼主:
大家有没有发现天气热了,充电速度变慢,我那个标120w   哈哈
一边玩手机一边充电慢。要想快速充电,最好把手机关机了。

哈哈那个大汽车 油车在外面晒也热。

电车  电池在外面晒  也热吧

网友A:
  你那个是不是真 120W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是不是真 120W ?

真120w,  我用usb测试最高值就是96w。

没有测过充电器最高输入功率。

网友:
应该是故意设置的一种保护措施,我的小米10至尊版只要亮屏幕充电功率也会只有20W这样,只有关闭屏幕才能上大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120w,  我用usb测试最高值就是96w。

没有测过充电器最高输入功率。

120W只能几秒钟,好像只有手机显示低电量自动关机倒计时的时候插上去,能保持6-9秒,然后就开始下降,一直到80%前能保持50W-70W之间。小米10至尊版实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0W只能几秒钟,好像只有手机显示低电量自动关机倒计时的时候插上去,能保持6-9秒,然后就开始下降,一 ...

三秒真男人???

二○二五年七月十四日

网友:
再差也有六七秒啊
其实充电头也是不能一直120W输出的,正常充电六七十瓦充电头已经热到手不能摸了,一直120W估计得爆炸,好像有坛友的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差也有六七秒啊
其实充电头也是不能一直120W输出的,正常充电六七十瓦充电头已经热到手不能摸了 ...

这种就是忽悠消费者。120w就几秒   一般消费者以为120w比80-90w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就是忽悠消费者。120w就几秒   一般消费者以为120w比80-90w厉害。

80-90W也一样啊,只能短暂满功率输出,后面保持60W左右。我试过120W从5%电量充满要23分钟,90W充满要32分钟

网友:
很多商家就是爱玩数字游戏,不明白的人就会认为数值越大越好。

网友:
这个温度过热会保护的啊 不保护就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