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50元的NEC投影机NP-M300XC 捡漏修复闪红灯故障

楼主(2025-07-14):
前些日子刷抖音看到有个商家在卖几台坏的 NEC NP-M300XC 都一样的故障 就是开机亮几秒就保护关机,说可能是灯泡或光阀问题,之前在论坛看到过同型号的鸡鸡 有坛友拆解维修过,想想就50元就是修不好也无所谓了,就拍了一台.

楼主:
收到货比较惊讶,太新了

楼主:
拆机,拆机,里面几乎没什么回尘,

楼主:
故障和商家描叙的一样开机亮几秒就保护关机,仔细观察确实红灯闪9下,等快递时候做了下功课应该光阀问题,之间拆开去除多余的东东,搞了个最简系统,

楼主:
全部装回果然正常了,非常亮聚焦也清晰,光阀只留了电机和位置检测部分,出问题几率应该会少些,这型号投影仪光阀可能是通病,

楼主:
光阀齿轮部位加润滑油是没用的,开始用W40喷了一下就好了后又拆开涂了点润滑脂反倒不行了.

楼主:
1024X768的分辨率看网页都显示不全,也可能是商家不想修好了再卖的原因

网友A:
便宜  现在看电影还是要1080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  现在看电影还是要1080p的

是啊,没什么用,但是看见什么东西坏就想拆开抢救一下,哈哈

网友:
还有280那个也是一样的。

网友:
恭喜捡漏成功。

网友:
真的是:忙家不会会家不忙!严重羡慕中!

网友:
真不错捡漏成功。

网友:
厚积薄发,老想伸手

网友:
30不亏,看看电影还是不错的!

网友:
耗电量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