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一麦两孔,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5-07-14):
某助听器,强调双侧麦克风,且每侧麦克风是双孔。

手机是双麦,既可以增强拾音,又可以对比出背景音,从而dsp降噪。

助听器左右双麦也可以理解,接近真实感。但是麦克风朝向和位置固定的,两孔起啥作用,求科普。

网友:
关键看效果

网友A:
实际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B:
降噪的的都是双设计的吧,一个读取环境噪音用的。

网友:
没准像手机摄像头一样,数量多增加卖点,显得高大上,实际收效甚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使用效果如何

不知道啊,我是求教。我觉得这么小的孔,麦克风大概率只能在一侧,另外一孔就是装样子的。

网友:
拆开看下是不是骗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噪的的都是双设计的吧,一个读取环境噪音用的。

手机顶部/底部两个麦克,应该是互为降噪的(应该是互相比对确定背景噪音),并没有固定顶部就是读取背景音的。

我试过,捂住底部,一点儿不影响通话或者录音。

网友C:
降噪的耳机都是这样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噪的耳机都是这样的设计

降噪一个麦克风拾取环境音就够了啊,然后输出反相音频来抵消。和两个孔没有必然联系。

网友D:
两个麦克风可能是不同的频率灵敏度,一个高音,一个低音。这样还原声音更加真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麦克风可能是不同的频率灵敏度,一个高音,一个低音。这样还原声音更加真实。 ...

两孔,不是两麦

网友(2025-09-21):
拆开看看,说不定是假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