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JBL EON ONE 多功能有源线阵音箱拆解

楼主(2025-07-14):
这个是一个音乐学院里面用来上课的,被学生切换错了电压,切到110v的,损坏,大家一起来看看大几千块钱的音响是怎样的,这不是普通音响,是乐器,它功能与调音与我们家用的不同。试了一下,感觉还是不合适听音乐用,它是表演用的,功能不同。

这个是音箱,这个能接起来的,接起来之后 好高好高,好几米

这个配件仓

这个是主板,用的是d类数字功放,线都包有消音棉,做工还算不错的,为发防止学生再次赔钱损失,我把110v那条线切掉了,只有220v是通的。

END

网友:
内部用料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怎么修好的啊?

网友:
这电源也太落后了,一般好的电源都是自适应不同电压的不需要手动切换。

网友:
把110V切换线断掉,只接220v,一劳永逸,以绝后患。

网友:
这不是大发了。

网友:
这算专业的乐器类了,适合大场面,不适合家用

网友:
老款音箱重量比较大,但是性能也不错

网友:
汝就是个拆机大湿!!

网友:
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起来挺高端啊

网友:
jbl的声音不错,比较高档,就是价格高。

网友:
电路做工不是很精美 跟同价位的比

网友:
110V的电源部分烧了按道理110V与220V的电源部分是分开的,烧了110V的部分,220V部分应该是好的啊.除非这个电路是共用了一部分元件,例如保险.不过问题不大,也就电源部分出问题,这些高端的机子内部的防护电路做得还是挺好的,一般不容易烧后级电路,看着电源板的电容都没问题,那估计也就烧几个前端元件,可能最大的是烧了保险,然后是整流桥部分,后端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纸边纸盆喇叭,适合舞台演出,

网友:
内部还是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