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闲鱼15.8淘的倍思手持吸尘器故障拆机维修分享

楼主(2025-07-14):
到手发现,指示灯能亮,充电有反应,心想这车就稳了,充满电发现按开关按钮后指示灯快闪无法启动。

开始拆机检查。
用热风枪加热type-c侧,这里有胶,然后用圆柱物体用力顶出外壳,然后就是打螺丝了。

三串18650供电,测量发现一串无电压,可调电源激活失败,宣判报废,拆开发现都生锈了。

找来3节亿纬25p装上

充电激活一下,完美启动
电机型号 545 11.1v

吸力一般,吸吸桌面无问题。
还有不得不吐槽这个圆滚滚的外观,不好放置。

网友A:
折腾有理。样子怎么象跳跳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有理。样子怎么象跳跳弹

跳跳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腾有理。样子怎么象跳跳弹

我觉得像某种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腾有理。样子怎么象跳跳弹

好看好卖呗。

网友B:
咸鱼的东西能够修复真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咸鱼的东西能够修复真不容易

这种一般都是售后退下来的 ,只要没进水 一般都是电池坏

网友C:
内置电池限止了产品寿命!
我一直不喜欢内置电池的产品,要么有线,要么可拆卸电池。

网友D:
我也买了几个改便携加氧泵,可惜电路板坏了,只能挪作他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置电池限止了产品寿命!
我一直不喜欢内置电池的产品,要么有线,要么可拆卸电池。

我想该产品应该是用了品质不是很好的电芯,在大电流高温环境下极易漏液
否则正常来说 电池寿命到了 电机寿命也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几个改便携加氧泵,可惜电路板坏了,只能挪作他用

便携增氧泵我比较喜欢防水盒那款

网友:
可以在圆形外壳绑一个小物件,就不来回滚动了。

网友E:
如果是无刷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无刷的就好了

是啊

网友:
电池有一节不行启动不了

网友F:
卧槽!倍思居然用有刷电机??那还是小米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卧槽!倍思居然用有刷电机??那还是小米好一点。

这款售价应该就百来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置电池限止了产品寿命!
我一直不喜欢内置电池的产品,要么有线,要么可拆卸电池。

现在的手机不都是这么干的  很恼火. 尤其是苹果, 内置电池还带认证, 换电池还得移植小板, 要不又弹窗又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