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多铁烧坏的1p双端空开(Schneider iDPNa C16A)

楼主(2025-07-14):
好奇1p尺寸的零火线双断的空开内部啥样子,就拆开了,发现拉扣中的主接触片都是铁的

底部轨道卡子不是常见的一边固定一边弹性模式,而是两边那个黄色卡子都有拉出和推进两个定位,显然属于安装和拆卸都友好的设计

壳子由实心铝铆钉固定,钻掉铆沿铆钉就推出来了~铝钉质地比较软有点变形弯曲

挑下底面一个卡子和扳柄前面的小盖子,空开的壳子就可以分开了

先看左面(N线面),N线断路触点及周围黑乎乎的,显然电弧挺严重的(没有灭弧栅)

再看右侧(火线~),有短路脱扣线圈、灭弧腔灭弧栅、过载保护双金属片等

3片塑料壳子虽然有被电弧熏黑但是没有变形~说明塑料材质不错~零、火线开关动触点集成在一个塑料架子上

磁铁不吸引动触点、铜软线脱扣线圈,而零火线其他部分都被磁铁吸引了包括常见空开铜接线端子部位在这里都是铁质

动静触点镶嵌了白色软质金属(银合金?)锉去电弧伤痕,还剩形状完整的触点,功能尚可继续

其中一个接线端子及拉扣明显电弧痕迹,可能接线松动所致

灭弧栅与常见的对称现状不同,是非对称的

拉扣结构也略有不同~如此更加牢固吧

扳柄上前有绿色塑料,有ON标记

电弧燎黑的壳子

拉扣螺钉N面的长一点

扳柄总成上一根铁丝钩子与双金属片联动,实现过载跳闸

注意到拉扣下端套有黑色塑料,接线终了会挡住带电部分,更利于安全用电吧。

网友:
质量还可以,铜拆下来积少成多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是发生故障换下来的吧?所以就拆开看看到底是啥故障。

网友:
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光荣退役

网友:
拍摄了不少照片,很清楚

网友:
谢谢分享,拆得确实很详细。

网友A:
匹与千瓦是怎么转换的,老是没有搞明白

网友:
什么情况烧坏成这样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

网友:
又见论坛人手一把的富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匹与千瓦是怎么转换的,老是没有搞明白

P是接线数量吧,1P  就是1路空气开关   1P+N  就是1路空开+1路开关
2P 就是2路空开

网友:
烧坏成这样

网友B:
现在这种紧凑型1p+n的空开就这设计,只有火线端子那边是断路器,触点符号是带叉的,右边是零线端,触点符号就是个隔离开关,在合闸与分闸时,左右触点并不是同时通断。

合闸你推上去的过程中,先是零线那边的触点先挨着,然后再往上推2mm左右,才是火线这边挨着,接通回路,接通的火花由断路器灭弧机构来承担。

分闸时,就倒过来,这样分断电弧又交给火线这边的灭弧罩去处理。

先通后断,后通先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种紧凑型1p+n的空开就这设计,只有火线端子那边是断路器,触点符号是带叉的,右边是零线端,触点符号 ...

学习了,又是涨知识的一天。

网友:
做工真精致,物理空间发挥到极致了!

网友:
烧坏了换新的,注意用电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种紧凑型1p+n的空开就这设计,只有火线端子那边是断路器,触点符号是带叉的,右边是零线端,触点符号 ...

对头~实测数据最有说服力。
这种单P双线的2个动触点是机械连接联动的,保证了动作逻辑。
所以特别标注了N字符号,防止接线错误酿成事故。
正常供电时,这种空开完全没问题,就算负载的火线对地短路,火线灭弧装置完全可以应对(N线触点五点了).
但是,
有过电力送电L\N弄反,也有过零点移位(零线对地电压不为0),更甚者还有220线路380v的情况,此时这种N线无灭弧能力的空开就危险了,所以最好还安装2P更稳妥~也省去后期维护麻烦~我家更换窄漏保为标准尺寸漏保,就重新挖出电箱面板空间才成功,麻烦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匹与千瓦是怎么转换的,老是没有搞明白

此 P非彼P~这里的P是指一个标准空开位置(宽度),而涉及功率的P(匹)则是个功率的单位,跟常见的功率单位千瓦的换算是:1匹=0.735千瓦。

网友:
能拆出多少克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