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科FS373剃须刀换锂电池怎么搞?

楼主:
像换原装电池一样换电池就行?不用改其他地方吗?

网友A:
我有fs330,十几年了换过刀网。不完美改了,放的18650电池。4056充放一体板,电路板把需要断开铜箔的地方都断开只保留了电路板上开关功能。用软包锂电或是14500锂电好布局。电压高串一两个二极管
刚看了你这款是锂电池,和我的不一样

网友:
原机是2个2/3AA串联,可以放得下一个14500锂电池或软包锂电池,输出电压过高,可以串二极管降压或接降压板,充电得改,可以加装4056充电板,要有动手能力

网友:
用体积差不多的软封装电池串联二极管就可以吧,需要改充电电路。

网友:
得做个降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fs330,十几年了换过刀网。不完美改了,放的18650电池。4056充放一体板,电路板把需要断开铜箔的地方都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