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普通电池做一个应急启动电源

楼主(2025-07-14):
平时多半都是骑电动自行车,车用的比较少,上次开车下车前搞个什么事具体忘了,开了车顶灯然后忙完就直接走了没关车顶灯,然后第二次用车(7天后)一点电没有,万用表测量0V(实际0.几毫伏具体忘了)然后用直流电源+DC-DC模块设置到15V多2.5A电流给电瓶充电,充了半小时就能打响车了,然后7天后才用车,这时都是正常打响,然后第二天又用了一次车早上能打响但是明显感觉打响无力,然后晚上就打不响了,然后借车响车充电,响车半小时,熄火马上启动能正常启动,然后第二天又打不响了,电瓶彻底坏了。。。所以想到手里有几个闲着的21700电池,想试试看能不能启动汽车,结果是能启动汽车的(不过能感觉到启动有点吃力)。

车的原电瓶是45Ah的

前几年买的点焊机

21700电池4个串联,焊好后的样子

焊接的连接导线

楼主:
忘了说了电池串联后 内阻是52.多

网友A:
我咋感觉镍片太薄,夹子太小导线也太细了

网友B:
买超级电容吧,交易区不是在卖么...

二○二五年七月十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咋感觉镍片太薄,夹子太小导线也太细了

嗯,镍片是0.15纯镍,夹子不知道是有点小不过是纯铜的,导线4平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超级电容吧,交易区不是在卖么...

哦,没注意不知道价格贵不贵后面在看看,准备换个电瓶先

网友C:
这么细的线都可以启动啊。我刚好有10多节21700的电池还没有找到用的地方,看来可以组个备用的启动电源。

网友D:
电瓶饿死过再怎么救都不好用了。4节锂电池这样启动汽车用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细的线都可以启动啊。我刚好有10多节21700的电池还没有找到用的地方,看来可以组个备用的启动电源。 ...

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瓶饿死过再怎么救都不好用了。4节锂电池这样启动汽车用容易坏

啊,是电池容易坏,还是汽车上的设备容易坏?就怕汽车上的设备坏,电池坏倒是不怕。

网友E:
铅酸电瓶过冲点没事,最怕过放。

网友F:
人才啊,忘记关灯都行。。。。。

楼主:
呵呵,也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没想到可以打得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铅酸电瓶过冲点没事,最怕过放。

嗯,可惜了,好好的电池硬是被我给他饿死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啊,是电池容易坏,还是汽车上的设备容易坏?就怕汽车上的设备坏,电池坏倒是不怕。 ...

电池,启动电流很大,电池承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启动电流很大,电池承受不了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人才啊,忘记关灯都行。。。。。

我试过忘记关车内照明小灯,还好没把电用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人才啊,忘记关灯都行。。。。。

平时都没开车顶灯的,搞忘了,都只看大灯没亮了

网友G:
电池之间加上青稞纸这类隔离,否则容易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之间加上青稞纸这类隔离,否则容易短路

好的,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