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充电器不可能 碱性电池也充电

楼主(2025-07-14):
这个有点贵两节11000毫安燃气灶电池加充电器63元,一辈子不用买霉气电池了,有点小贵。

挑战不可能,碱性电池也充电。

层叠电池4.8伏充到9.4伏,充电时充电器指示灯不亮,第二天就掉到了8.5伏。

镍氢电池和碱性电池一起充,

知乎和百度都说干电池和碱性电池不可充电,实践中严格监控电流保证电池不发热不冒气就是安全的,倍量充电比品胜的快,应该是电流调教比较大。

网友A:
煤气电池10000MA有点吹牛逼了。

网友:
据说充过电的干电池和碱性电池容易漏液。

网友:
给碱性电池充电很容易造成漏液,而且效果不佳,适合遥控器等小电流放电,但是漏液了损失更大。

网友:
一次性电池不可充电是化学性质决定的。

网友:
感觉你这个不靠谱

网友:
小时候玩四驱车经常充碱性电池

网友:
最多充一两次,还可能漏液腐蚀电器

网友:
碱性的充电确实容易漏液,6F22倒是不会,直接超压充到发烫也能用好多天

网友:
小心!!
你的不是碱性电池专用充电器,充电电流太大,不是充漏,就是充炸!注意人身和充电器安全!
碱性充电起码得小电流,像下面这种充电器。

网友:
燃气灶电池可以用转换桶放五号充电电池。倍量虚标王不要买。

网友:
确实可以充点电进去,但效果并不好,而且漏液的几率大大增加。

网友:
碱性电池充电就可能出问题

网友:
电池虚标,而且充电电池没多久就要充电,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就要充电。不如碱性电池用的时间久,用好几个月半年,甚至 1年换一次电池

网友:
基础的化学 物理特性,决定了充电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煤气电池10000MA有点吹牛逼了。

倍量倍量,加了倍还不一定够量

网友:
很早以前也给碱性电池充过电,效果不好,容易漏液!

网友:
这样效果太差,主要是让内部的化学物质充分释放
1,高温烘烤
2,使用大电流让电池发热
3,为了安全控制大电流时间间隔

网友:
不可取,最主要充电电池也不贵!

网友:
小时候,给干电池屁股后面用钉子扎个超过一半高度的眼,灌入盐,用纸团封住孔,就能使亮不了灯珠的电池点亮灯珠,还能管一段时间。后来发现,只要扎了眼,就算不灌入盐,电池也能点亮灯珠。是不是能和灌入盐的电池用一样久的时间,倒是没有比较过。那时候的电池相对于其它的东西极贵,这样做还是有价值的。

近年也试验过为干电池充电,能回一点电,但是效果比较差,加上电池的价值已经很低了,基本没有什么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