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5焊点CC线焊接问题

楼主(2025-07-14):
原装数据线是这样的

网上买的头让这样接线

我还是要用原装得充电头,我接线顺序是按网上说的那样接线还是按我原装的接线顺序从左往右接?有知道的大佬分享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红是+
白是d-
绿是d+
黑是-
蓝色是cc
按照标记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是+
白是d-
绿是d+

意思还是按买的,下边哪个图标注的接线对吧,原来头上的线序不用管了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还是按买的,下边哪个图标注的接线对吧,原来头上的线序不用管了对吗 ...

跟着定义走就行,没有格式的这个,我甚至买到过数据正负脚或者电源正负脚在背面的线头

网友:
定义怎么样就怎么样,颜色有可能不对

网友:
如果不放心,可以买个C口定义座,c线头插上,用万用表测一下通断,来判断c头上的焊点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还是按买的,下边哪个图标注的接线对吧,原来头上的线序不用管了对吗 ...

碰到过原装线的颜色正好反过来的,所以按卖家图的定义,自己测量线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碰到过原装线的颜色正好反过来的,所以按卖家图的定义,自己测量线序

碰到过机压头子USB红黑线兑换了的,懒,没拿万用表测,损坏我一个蓝牙耳机

网友:
我研究了很久,最终结论买线比换头子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碰到过机压头子USB红黑线兑换了的,懒,没拿万用表测,损坏我一个蓝牙耳机 ...

正负极好测,其他的怎么确定呢

网友D:
根据标注接线,最好用表测一下,正负极必须接对,有时会标注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标注接线,最好用表测一下,正负极必须接对,有时会标注的不对。

好的,明天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