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R48-3200e/3500e改光伏充电器方案

楼主(2025-07-15):
改光伏很简单,加一个10k电阻,拆几个元器件,花80元买的方案。

网友A:
艾默生 R48-3200e 3500e 改光伏太阳能控制器 - 电源/充电器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6849-1-1.html

艾默生R48-3200E 3500E改光伏充电器方案 - 道客巴巴
https://www.doc88.com/p-9552055020253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艾默生 R48-3200e 3500e 改光伏太阳能控制器 - 电源/充电器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684 ...

第一个连接里面第一张图那2个大电感和输入滤波小板要拆掉

网友:
和专用的MPPT比哪个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