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个GZ343芯片资料,某宝都找不到

楼主:
ST公司的 GZ343

网友A:
GZ343应该是生产序号,072C才是IC型号,即双运算。

网友B:
2楼正解,双运放很多,最有名的是ne5532。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正解,双运放很多,最有名的是ne5532。

还有就是4558

网友:
双路运算放大器芯片,是功放吧?

网友:
是双运放、以前更换过

楼主:
原来是072C双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GZ343应该是生产序号,072C才是IC型号,即双运算。

以为是D72C,一直找不到这个芯片,这个是倒车雷达探头里面的,到时上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