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智电生活wifi智能插座,APP后台没有了,咋玩??

楼主(2025-07-15):
垃圾站捡了两个wifi只能插座,插电指示灯都亮,看着成色也挺好就带回来了。回来一研究APP后台没有了。又翻车了。。。。、。咨询下咱们论坛大婶们有玩过的吗?求指教一二。

网友A:
拆开看看里面是什么模块,可以改别的啊,比如易微联、涂鸦这种。

网友:
找新的后台和保护伞

网友B:
如果是esp芯片的, 找控制端口,自制固件
推荐esphome,配置编译就行,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esp芯片的, 找控制端口,自制固件
推荐esphome,配置编译就行,好搞

厉害,还能这样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里面是什么模块,可以改别的啊,比如易微联、涂鸦这种。

是不是物联网的设备都可以这样搞?

网友:
百分之99%用的是esp方案,,网上有很多固件可刷,只要动手能力强点!

如果没动手能力,找人帮忙要花钱 不划算,只能闲置

网友:
来评论区学习

网友:
我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东西如果在高手手里面就可以是个宝,如果在我的手里面,就直接扔掉

网友:
重新刷固件~

网友:
就当普通插板使用吧

网友:
没得玩,扔垃圾桶。

网友:
一般人弄不了,改成普通插座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esp芯片的, 找控制端口,自制固件
推荐esphome,配置编译就行,好搞

esp8266的 有没有现成的平台可以用的

网友:
简单点就买涂鸦模块换上

网友:
这个不好弄,风险大

网友:
我也有一个新的,这个是国网江苏公司十年前自己出的质量很好 后来服务器有漏洞加上维护成本很高就关停了,这个插座功能很全,有红外遥控和电量计量功能。大家看看怎么复活插座

网友:
隔壁homeassistant论坛有方案,需要你玩物联网,里面是个8266,拆开刷esphome接入homeassistant就能用,我也9.9买了一个,给老空调用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