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博兰尼小台灯,型号BLN-TD01,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5-07-15):
触摸式小台灯,型号BLN-TD01
外观

发光部分很小

底部标签

四个螺丝取掉就能打开

主板背面

主板正面

那么问题来了:想要引一个type-c出来,从哪里引比较好?

网友A:
当然是从mirco接口的正负极引出来啊,如果有工具,直接把原来的mirco接口焊下来换个TYPE-C上去也行

网友:
电池还是挺大的

网友B:
配重块看着还挺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重块看着还挺厚的。

那是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从mirco接口的正负极引出来啊,如果有工具,直接把原来的mirco接口焊下来换个TYPE-C上去也行 ...

没有热风枪,也还想保留micro-usb充电口

网友:
里面居然不是铅酸电池

网友:
但要注意mirco接口引脚是5PIN,分清楚正负极就行,而TYPE-C接口是6PIN,左右都有2PIN正负极.然后焊TYPE-C的时候按极性焊上去就可以.如果TYPE-C是带小板的,那直接从mirco那引个正极和负极的线出来,直接焊到小板的正负极就行.

网友:
想要引一个type-c出来,最好是从Micro USB 5Pin母座安卓接口处引接,这样可以利用原有电路。

网友C:
这电池是自己改的吧,铝壳,

网友:
量下充电的时候C3两端是不是5V,是的话就接这里了

网友D:
一眼看标题还是兰博基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池是自己改的吧,铝壳,

不是自己改的,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眼看标题还是兰博基尼?

确实是的,好山寨的名字

网友:
一眼看成兰博基尼 我还想是车造型的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从mirco接口的正负极引出来啊,如果有工具,直接把原来的mirco接口焊下来换个TYPE-C上去也行 ...

完全正解

网友:
感觉不如把原来的mirco usb接口拆下来,直接换成TYPE C接口更合理。现在的手机充电器一般都是C口,方便充电。

网友:
仔细一看,还有接线,确实是电池。

网友:
mico转C口模块,直接怼上去就完了。

网友:
可以搞个那种type-C口的mini充电板,接电池正负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