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关于29GL064N的烧录

楼主(2025-07-15):
手上有一台编程器,能对29GL064N(Models 03, 04)编程,但是无法对29GL064N(Models 06, 07, V6, V7)编程,即便刷机去,总有一些字节与原文件不同,后来看了下手册发现几个引脚线序不同,所以调整下接线,使它引脚线序一致,但是问题来了,29GL064N(Models 06, 07, V6, V7)是没有RY/BY#引脚的,如果这个引脚留空,读不出也刷不进,比线序混乱时还不好使,问下各位,这个该怎么接线呢?

不改线序时读取与写入,总有一些地方的字节不对。

看了手册后发现不同版本线序不一致,于是改了线序,但是29GL064N(Models 06, 07, V6, V7)是没有RY/BY#引脚的,如果这个引脚留空,读不出也刷不进,比线序混乱时还不好使,问下各位,这个该怎么接线呢?

网友A:
BY是忙 输出引脚,和烧录时序不相关吧,给编程器一个高电平欺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BY是忙 输出引脚,和烧录时序不相关吧,给编程器一个高电平欺骗呢?

感谢回复,忽略这个引脚也不能编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忽略这个引脚也不能编程

景天有一款up128编程器 小黄鱼几十元就能淘到 应该支持这款芯片

网友:
也想学习学习,看看高手们的杰作。

网友B:
查了一下,手头的SP910P,beeprog,beeprog2C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手头的SP910P,beeprog,beeprog2C都支持

其实编程器是支持的,就是需要加密芯片,但是手里只有BGA64的加密芯片,它们都是属于nor flash 只是封装不同,bga64芯片的点位与tsop48的点位按照pdf手册一一对应就能刷写,已经验证过可以刷BGA48的,可是这个29GL064N特别版本(Models 06, 07, V6, V7)与另一个普通版本29GL064N(Models 03, 04)的点位不同,所以不知道如何让它们适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