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4串超级电容彩屏点焊机制作并优化

楼主(2025-07-15):
硬件电路思路源自: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2124-1-1.html,感谢坛友!优化了硬件电路,全新重写程序。

1、TYPE-C诱骗电路,提供12v电源,也可以使用其他12v电源替代。有些电源只有9v,15v,20v;没有12v提供,所以要注意自己的电源。
2、充电控制电路,R28为限流电阻,500毫欧大概1A多。根据自己的电源功率修改。
3、均衡控制电路,c16、c17、c18、c19为瓷片电容;R56、R57、R58、R59为可调电阻,要用多圈的才能进行微调(也可以用EE高精度薄膜电阻,固定值,程序修改分压比),这2个器件用于电压采样。
4、你懂的都可以自己修改。

硬件开源地址:https://github.com/shmily103/DHJ-hardware
程序开源地址:https://github.com/shmily103/DHJ-program
需要什么自己下载。
演示视频:https://www.douyin.com/video/7526799614101015867

网友:
4个电容是4串  要这样高的电压?

网友:
12V点焊,火花有点璀璨夺目吧

网友:
这个可以,注意不要熔穿了

网友:
没有画好的板子源文件吗

网友A:
我的四个电容是两并两串,四串电压太高火花大焊点不好,还容易烧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四个电容是两并两串,四串电压太高火花大焊点不好,还容易烧穿。

大佬是根据 他自己的 体质不是很好的4个电容优化设计的板子啊。
一般人用个2串就可以了,再要求高就上个2串2并。
如果楼主这个版本可以调串数的话,那就完美了。

网友:
用的啥屏啊?能否透露下

网友:
不知作者能嘉立创开源不

网友:
不算电容成本多少?
还有Type-C口再加个DC5.5X2.1的是不是更好?

网友:
学习一下打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是根据 他自己的 体质不是很好的4个电容优化设计的板子啊。
一般人用个2串就可以了,再要求高就上个2 ...

这个提议不错,我考虑优化一下程序。

网友:
请教一下CF端光耦什么作用

网友:
羡慕大佬,支持持续更新

网友:
支持大佬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