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风扇插电没反应 偶尔能显示能工作 怎么修理?能不能改直接控制

楼主(2025-07-15):
电风扇插电没反应  偶尔能显示能工作  怎么修理?能不能改直接控制

网友A:
以前修过电子控制的风扇一般都是那块安规电容坏了。

网友:
偶尔性的故障可能是接触不良引起的,检查一下线路有没有问题
看电机就是普通交流电机,不知道电机输入电压有没有变化,不确定是否是220V交流驱动,看一下电机有没有标签,如果是220V交流,可以直接接老风扇那种旋转开关控制大小风,不过就没有了触摸和遥控功能了

网友B:
多半是控制板的阻容降压电容衰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修过电子控制的风扇一般都是那块安规电容坏了。

能标注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半是控制板的阻容降压电容衰减了

能不能标注一下是哪个??????????????

网友:
三言两语,图片又不全,除了有未卜先知的大神,谁都帮不了你。
首先你要确定,插电没显示没反应时,测一下220V的焊接输入点有没有220V电压?如果有哪就跑线路,看到哪里电压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标注一下吗?????????????

一般安规电容是黄色方块形状的,不知道你那块电路板橙色的方块是啥电子元件,如果是安规电容可以拆下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容量。

网友:
查一下供电啊

网友:
自己先研究一下,220发是怎么转变为低的控制电压的,然后你就会修了。

网友: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图 你想怎样帮你

网友:
没看到红色的涤纶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修过电子控制的风扇一般都是那块安规电容坏了。

非常赞同!

网友C:
先排除是不是线路有断路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排除是不是线路有断路的地方

一个没有断DE DF

网友:
好像不是阻容降压电路,应该是可控硅控制,重点检查是否有脱焊的焊点。

网友:
先检查一下插头或者插座的接触部位有没有问题,看介绍的是偶尔出现,应该不是控制器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

网友:
偶发型故障,一般情况下都是接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