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侠们。打这齿条的焊渣用什么工具好用

楼主:
目前用小气铲在打。有点震手。用三合一的轻锤。电镐档会不会好点

网友A:
这是激光切割机还是等离子切割机的台面啊?

网友:
当然是继续用电铬铁去掉焊渣啊!

网友:
没干过,一般人都没你这工具,大不了用锤手敲

网友:
气动敲锈锤 气动除锈枪  https://www.taobao.com/list/item/616708258022.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激光切割机还是等离子切割机的台面啊?

激光机的台面

网友:
试试用软柄的锤子敲

网友:
这个怕除开打磨机没有好办法吧

网友:
这个还得常清理才好清理,结的多了难清理了。看到过视频做个辅助工具,两边各一块厚铁片,然后用工具从下往上翘来清理。

网友:
是不是涂抹上什么东西就不沾了

网友:
有专门的的剑栅除渣器,手工往下硬撬的。还有电动的,不便宜。我们公司的从来没清过,用两年烧矮了调调限位,实在太低了换新的

网友:
我去!我就压根没看明白那是啥。

网友:
有敲激光机台面的吗,把齿敲坏了谁负责?用角磨机加粗丝碗形钢丝轮刷啊。

网友:
感觉这个渣挺难处理的。也是行业难题。勤清活干不来。后清难搞

网友:
需要剑栅的图纸么?
不用这么费劲,报废了直接切一套剑栅完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