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镊子电桥对电感的测量范围为什么都是1uh以上?

楼主(2025-07-15):
前几天用众仪镊子测一个0402叠层电感,测半天没测出来,后来看了众仪的说明书才发现电感测量范围是1uh以上,然后我又查了其他镊子,都是如此。但我们实际上经常用nh级别的电感。是因为镊子电桥的产品定位比较低么,然后我又看了众仪的dq01,发现电感范围也是1uh以上,这个就完全理解不了了,为什么测不了这个级别的电感?

网友A:
这有什么难理解的。首先,有。隔壁(现在矿坛进不去了)那个开源廉价镊子就能测100nH的。
主要是阻抗太低太高都难侧准。 RL=2πfL, 以10nH为例,用10k档,2*3.14*10e3*10e-9=6.3e-4。。相当于要分辨0.6mR,那自然是很难的。如果有100k档就会简单一点,感抗会大10倍

就是最低阻抗分辨率和测量频率限制了

网友:
体积决定了下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什么难理解的。首先,有。隔壁(现在矿坛进不去了)那个开源廉价镊子就能测100nH的。
主要是阻抗太低太 ...

按你的说法,我如果要测量小于1uh的电感,就只能选频率有100k的这种表,对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你的说法,我如果要测量小于1uh的电感,就只能选频率有100k的这种表,对么? ...

10K的LQ9101也能用

测一段铜线的电感

AT826 10K

AT826100K

LQ9101 10K

9101读数相当稳定,一字不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的说法,我如果要测量小于1uh的电感,就只能选频率有100k的这种表,对么? ...

就是两个方向,放大精度够的那种能有0.1mR分辨率的,10K也行,不会特别准。100K对放大电路精度压力会少很多。上面的LQ9101就是放大精度比较好的,但测nH也就能看到数字,不会靠谱

网友:
1uh就是测量一小段铜线的级别,要往下潜精度人家确实难做.就像便携示波器做最高灵敏度有的只能做到50mv/div ,目前看到特好的也就2mv/div .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K的LQ9101也能用

测一段铜线的电感

LQ-9101 指标很优秀啊

网友:
长度约2cm铜线,20几个nH还是很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