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钻石牌空气循环电风扇

楼主(2025-07-15):
拆钻石牌空气循环电风扇,电机启动绕组烧了,拆

下面一个自攻螺丝,拆了逆时针旋转上面的导风页轮就下来了

叶片是金属的

摇头开关拔不出来,可以这样拆

原来摇头开关里面有玄机

电机就普通的交流无刷感应异步电机

也不知道电机线圈是不是铜 的

转子也比较小

这个换直流电机不错吧

楼主:
直流无刷电机还有几个,不同店家买的,接线方式不一样

改直流无刷电机: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8293-1-1.html

网友A:
我的是轴承卡死不转

网友:
换直流无刷电机吧

网友:
哪就换直流电机试试,你还要一个直流电源

网友:
造工还是比较粗糙

网友:
没看到线圈变色

网友:
直流电机现在也不贵   可以换

网友:
正好改个直流无刷的,停电了可以电池供电

网友:
觉得和普通风扇结构差不多。

网友:
看来是真钻石

网友B:
那电扇上面很多麻子点点是些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电扇上面很多麻子点点是些什么?

因该是回收料注塑的时候产生的气泡.

网友:
现在有条件的话换无刷电机性能会比较好一些

网友:
金属风叶,久违了,直接换无刷电机

网友:
钻石品牌还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轴承卡死不转

更换双滚珠轴承外壳……

网友:
获得任务道具:电风扇外壳
开启新任务:换心

网友:
换成直流电机应该不 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