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山拆解:二十年前的IBM本本电池,喜闻乐见的大红袍,拆拆更健康

楼主(2025-07-15):
来个二十年前的IBM本本电池,都忘记具体是哪个机型的了,只留下一块电池,模具其实还挺精细。

拆就完事,用手用力摇晃外壳已开始感觉松动,但还扯不开,所以一字螺丝刀轻微卡一下,然后开启手撕外壳模式。

露出胴体的一刹那,喜气的红色外皮电池映入眼帘,看来是大红袍没错了。

这么多年下来,容量衰减是没得跑的,不过电压也还未知,毕竟没有IBM的老本本太多年。。。测一下,每一组都是1.0-1.3V左右,饿得差不多了。。。

晚点把分别拆了充电,复活得多少都行,最次就是给电筒用呗。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
又见大红袍

网友:
我2009年的笔记本,2017年电池坏了,拆出来6个三洋大红袍,内阻大,容量只有几百,最后归宿是手电筒

网友:
赶紧先喂饱
时间太长,内阻估计。。。。。。

网友:
估计容量损耗一大半

网友:
内阻太大了,容量小,充电发热

网友:
请问你们一般多少内阻会扔?超过100?150?200?

网友:
那时候钱值钱,还贵,都是不缩水的

网友:
请问我家里的笔记本电脑 电池充不进去,可以像这样换吗? 你这个是怎么拆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大绿袍,到现在都有电。

网友:
6个18650的大红袍,好啊

网友:
三洋的 刺激刺激  应该还能给电筒用

网友:
好红的大红袍

网友:
虽然ibm笔记本   当时非常昂贵, 但质量,设计,用料都是非常不错的了

网友:
6个18650的大红袍

网友A:
大红袍有好几款不同容量的,看正极垫片是什么颜色,一般浅蓝色容量会大一点,现在好像紫色的容量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红袍有好几款不同容量的,看正极垫片是什么颜色,一般浅蓝色容量会大一点,现在好像紫色的容量最大
...

以前的这种是青绿色的正极垫片。。。按照容量(10.8V 4.8AH)计算,大概是2400一个

网友:
二十年的大红袍估计内阻不会小

网友:
外壳材质内部做工都无可挑剔,当然价也不菲

网友:
6个大红袍!可惜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