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BCD-507WTPZM(E)电冰箱加装压缩机扇热风扇

楼主(2025-07-15):
刷抖音看见说无霜冰箱的接水盘会腐蚀散热管路
有些冰箱是换热鳍片加风扇进行热量置换用久了会被灰层堵上造成冰箱制冷变差
于是拆机自己拆机看看我家的是什么样的

1、发现还好我的冰箱是用的两侧面被动板扇热。不存在散热差的问题。
2、接水盘的加热管也是套了热缩管应该很安全吧。
3、用手碰了一下压缩机好烫,于是有想加风扇的想法。

吐槽一下 防震胶都自己掉了 冰箱只用了1年样子
12v电源供电
电脑用不上的扇热风扇安排上  两个风扇一个进风一个对压缩机进行散热。
有一个风扇是由于速度过快声音太大,我加了一个调速器。
外面的一个风扇可以对接水盘进行吹风提高水的蒸发率,又可以导入两款的空气

网友A:
我刚好有一个同样的。只不过拿5-24V的风扇直接输入5V,用电压调速,其实可以用温控开关,设定一定阈值以上,自动开启风扇。
如果手欠的话,给压缩机加导热管,加散热鳍片,增加散热效率。
……其实意义都不大,压缩机又热不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好有一个同样的。只不过拿5-24V的风扇直接输入5V,用电压调速,其实可以用温控开关,设定一定阈值以上 ...

同款冰箱?我觉得温度低些还是好些

网友:
压缩机不怕高温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款冰箱?我觉得温度低些还是好些

同样的风扇调速器,压缩机无所谓温度高低,里面是全机械结构,没有怕热的零件,想要弄坏,起码也得是好几百摄氏度了。

网友:
不省心 不省心 ……

网友:
压缩机里面有机油,我认为它正常工作是需要一定的温度的,就像汽车发动机一样

网友:
压缩机需要高温下(8~90度)才正常工作,弄凉了反而不好。
用冷凝水给高压冷媒散热都是盘管上面放水盘来完成(其实主要还是蒸发掉冷凝水),把铝管泡水里还真有点骚。

网友B:
记得以前家里有个老冰箱,积水盘是装在压缩机上面的,用压缩机发热来蒸发积水的。

网友C:
前后效果如何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以前家里有个老冰箱,积水盘是装在压缩机上面的,用压缩机发热来蒸发积水的。 ...

我家用了13年的海尔就是这总散热, 但是旁边也有一个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后效果如何对比一下

不烫手了,压缩机工作在高温也不好低温也不好,这温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的是积水盘装在压缩机上面,利用压缩机热量来蒸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