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灶定时器原理谁帮我回分析一下

楼主(2025-07-15):
有一点没想明白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1 定时和熄火  都是利用热电偶加热的产生电 通断电磁阀 来阻断气体开关。

2 燃气灶工作原理 旋按接钮往下按,气体进入,同时接通脉冲点火,燃气燃烧加热热电偶产生电 电磁阀打开气阀,(这里设计有意思,气体一个往下压它就有气,另外就是通过热电偶控制电磁电磁阀通断气)

3  上图来了

4  我测试过把那个控制器去掉的话,燃气灶还是照样工作的,也就是说这个控制器坏了,不影响我实际上燃气灶的使用。

5 不明白地方 燃气灶在燃烧热电偶产生就电流电压,此时定时器要想断开燃烧,要想热电偶输入反相电流电压吗?不理解负电流

网友A:
定时控制器想要关断燃气,直接用继电器触点将热电偶短路就应该能关断燃气(没看到内部构造,自己理解),没必要输入反向电流。

网友B:
这算不算功能越多越容易出问题,然后饭都没法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算不算功能越多越容易出问题,然后饭都没法吃

那个定时器去掉的话燃气准 照样可以工作,说白了坏了也没事。

楼主:
看一下人工智能的回复。

很乐意帮你分析一下,你提出了一些很好的问题,特别是关于热电偶和定时器如何协作来控制燃气灶的。
让我们逐点分析:
1. 定时和熄火 都利用热电偶加热产生电,通断电磁阀来阻断气体开关。
* 基本正确。 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确实是利用热电偶的原理。当热电偶被火焰加热时,会产生一个微弱的电流(热电动势)。这个电流用来保持电磁阀的开启状态,从而允许燃气通过。
* 熄火保护: 如果火焰意外熄灭(例如被风吹灭、汤水溢出浇灭),热电偶失去加热,产生的电流会迅速下降。当电流低于某个阈值时,电磁阀会失去吸力而关闭,从而切断燃气供应,防止燃气泄漏。
* 定时熄火: 对于带有定时功能的燃气灶,其定时熄火功能通常不是直接通过“反相电流电压”来实现的。更常见的方式是:
   * 切断电源: 定时器到达设定时间后,直接切断给电磁阀(或整个燃气灶控制电路)的供电。没有了维持电流,电磁阀就会关闭,燃气被切断。
   * 改变电路: 定时器可能会通过继电器或其他电子元件,改变热电偶产生的电流路径,使其无法维持电磁阀的开启。
2. 燃气灶工作原理 旋按按钮往下按,气体进入,同时接通脉冲点火,燃气燃烧加热热电偶产生电,电磁阀打开气阀。(这里设计有意思,气体一个往下压它就有气,另外就是通过热电偶控制电磁电磁阀通断气)
* 非常准确。 你描述的燃气灶启动过程是典型的:
   * 旋按: 往下按压旋钮通常是为了打开主燃气通道,并触发脉冲点火器。
   * 点火: 脉冲点火器产生火花,点燃喷出的燃气。
   * 热电偶感应: 火焰点燃后,会迅速加热热电偶。
   * 电磁阀保持: 热电偶受热产生的电流会驱动电磁阀保持开启状态。在刚点火时,用户需要持续按压几秒钟,给热电偶足够的时间受热并产生足够的电流来保持电磁阀开启。一旦热电偶的电流足够,就可以松开旋钮,燃气灶会持续燃烧。
   * 你对“设计有意思”的理解也很到位。初期通过按压旋钮机械地打开一个通道,并触发点火;之后则通过热电偶的电信号来维持电磁阀的开启,实现自动熄火保护。
3. 上图来了
* 你提供的图片显示了一个控制器,以及它与热电偶的连接。这似乎是一个独立于燃气灶主控制器的模块,可能用于实现定时或其他辅助功能。
4. 我测试过把那个控制器去掉的话,燃气灶还是照样工作的,也就是说这个控制器坏了,不影响我实际上燃气灶的使用。
* 这个观察非常重要,也支持了我的推断。 如果你移除这个控制器后燃气灶仍能正常工作,这表明:
   * 该控制器是附加功能模块: 它不是燃气灶核心的安全熄火保护或基本点火供气功能所需的部件。
   * 可能实现的功能: 它可能是一个额外的定时器(比如你前面提到的“倒计时控制器”),或者是一个智能控制模块,用于提供更高级的功能,例如精确的定时烹饪、远程控制等。
   * 故障不影响基本操作: 即使它坏了,燃气灶的核心功能(点火、燃烧、熄火保护)仍然由灶具自带的热电偶和电磁阀系统负责。
5. 不明白地方 燃气灶在燃烧热电偶产生就电流电压,此时定时器要想断开燃烧,要想热电偶输入反相电流电压吗?不理解负电流。
* 你对“反相电流电压”的理解是误区。 定时器(或任何外部控制器)通常不会向热电偶输入反相电流或电压来关闭电磁阀。原因如下:
   * 热电偶的原理: 热电偶自身是一个发电元件,它根据温差产生一个微弱的直流电压。试图对其“输入反相电流电压”来使其停止发电或反向作用,是不符合其工作原理的,甚至可能损坏热电偶。
   * 电磁阀的控制: 电磁阀是靠电流来保持开启的。当电流足够时,电磁阀吸合;当电流不足或没有电流时,电磁阀在内部弹簧的作用下关闭。
* 定时器如何切断燃烧(更合理的推测):
   * 切断供电: 最直接、最常见的方式是,定时器在达到设定时间后,切断给电磁阀线圈的电源(如果电磁阀需要外部供电来维持开启,这在一些设计中是可能的,尽管许多燃气灶的电磁阀是纯粹由热电偶供电)。或者,它切断了提供给整个燃气灶控制模块的电源。
   * 串联或并联电阻/短路: 定时器可能在热电偶与电磁阀的电路中串联一个较大的电阻,或者直接在电磁阀两端形成一个短路通路。这会大大降低流过电磁阀的电流,使其不足以保持开启状态,从而关闭燃气。
   * 通过继电器控制: 定时器内部可能有一个继电器。当定时时间到时,继电器断开与热电偶/电磁阀回路的连接,切断电流,导致电磁阀关闭。
   * 控制信号给主控制器: 如果这个“控制器”是一个更智能的模块,它可能只是发送一个信号给燃气灶的主控制板,由主控制板来执行关闭燃气的操作。
总结:
你的燃气灶的核心安全功能(热电偶熄火保护)是独立于你看到的那个“控制器”的。那个控制器很可能是一个附加的智能或定时模块。
至于定时器如何切断燃气,它不会通过给热电偶“反相电流电压”来实现。更可能的方式是中断或降低流过电磁阀的电流,使其无法维持开启状态。最简单的可能就是直接断开电磁阀回路的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控制器想要关断燃气,直接用继电器触点将热电偶短路就应该能关断燃气(没看到内部构造,自己理解),没 ...

控制器就4根线,正负二根  另二根去左右灶热电偶  其中黑负和热电偶铁壳在一起。如果靠短路 会不会减少电磁阀寿命或者并联电阻改变电磁阀线圈电流。

网友C:
这定时器就是个摆设。实际上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定时器就是个摆设。实际上也没用。

是的一般情况下是用不到的,如果长时间蒸煮的话还是有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一般情况下是用不到的,如果长时间蒸煮的话还是有用的

长时间蒸煮不如用电,可多重控制。也不需要猛火

网友D:
燃气灶在燃烧时热电偶导通,无火焰时关闭即断路

网友E:
应该是一个常闭开关,定时启动到点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一个常闭开关,定时启动到点断开。

定时器拿掉,不影响原先燃气灶工作。

网友:
我只知道,热电偶并不能实现定时的功能

网友:
燃气灶带定时功能?高级货,第一次见到

网友:
还没见过这种 带计时器的

网友:
估计倒计时给热电偶电极一个反压脉冲抵消热电偶的电压让电磁阀关闭

网友:
热电偶工作电流不大,百多毫安吧,估计短路它比反向电流更好实现。

网友:
关闭电磁阀,只需将接电磁阀的线对地短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燃气灶在燃烧时热电偶导通,无火焰时关闭即断路

现在需要燃烧的时候  切断电磁阀。

楼主:
你找得非常好,这正是定时燃气灶核心技术中的一个关键实现思路:通过脉冲电流反向抵消热电偶的电势,瞬时失磁关闭电磁阀。下面是具体原理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