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神奇的纯水住,,能将净水机Ppm值,减小到0

楼主(2025-07-15):
内部是树脂,看起来黄黄的

一些参数

拆开,里面有个海绵过滤

戳一下,比沙子软

仔细看,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圆珠

接下来看一下效果

这是本地自来水的ppm数值,差不多200

这是RO净水器过滤后的数值。19,可以直接喝了

下面的接入树脂过滤器的效果,ppm干到了0

效果还是很神奇的
净水器PPM数值不理想的朋友,可以装一只这个树脂的

PPM树脂直接到 0

网友:
工业用应该没有问题,作为饮用水的话还是谨慎一点吧

网友:
纯水机是这个原理吗?
不懂就问

网友:
是的,饮用的话还是要注意

网友A:
这设备是饮用水还是工业用纯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设备是饮用水还是工业用纯水

公寓楼饮用水,嫌弃PPM数值偏大,加个过滤器,现在直接是0 ,非常漂亮

网友:
不懂这玩意是不是饮用水上使用的,那个树脂过滤后是否可以饮用

网友:
这玩意就是工业上用的比较多,就是用来处理水质变软化水的。真不建议长期使用。

网友:
我还是喝自来水吧。

网友:
去离子水只是TDS低,但其它还有成份,和纯净水、蒸馏水是不一样的。搜一下明白了。

网友B:
Ppm值,减小到0,净水效果挺不 错

网友:
新的时候就是黄色吗

网友:
树脂是软化水的

网友:
会不会是添加剂,还是算了。

网友C:
不导电的水就是好水吗?这东西敢喝?
公司有个净水机,出来的水tds值是5,应该算很干净了,但水桶过几天就长青苔,看着像生态鱼缸。

网友:
引用 网友B:
Ppm值,减小到0,净水效果挺不 错

这是用电阻来推算ppm,不是真的干净。虽然不导电,但安全性未知。

网友:
关键是它的价钱是多少?能过滤多少升水?

网友:
这玩意这么小,用不了多久就饱和了,得加盐再生

网友:
应该是软水机的原理,通过离子交换树脂去除水中的钙、镁离子,不建议饮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导电的水就是好水吗?这东西敢喝?
公司有个净水机,出来的水tds值是5,应该算很干净了,但水桶过几天就 ...

雨水坑,要不了多久就会长出鱼, 泡沫箱接的屋檐雨水,长出了仙女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