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台电视是怎么了?大家来诊断

楼主(2025-07-15):
一台创维37吋液晶电视,有点年头了,本来是正常的,最近用电瓶车搬了段距离,重新装上墙,发现有时有图像有时无图像(声音一直正常),发现用手掀起电视一个角到某种程度图像恢复,稍微偏一点就消失,已经到稍微扭曲的程度(早期电视比较厚重)才有画面,这是哪里出了问题?似乎不是背光灯的问题,因为无图时看不到液晶任何暗画面。

今年已经坏了第三台电视了,都是出租房用的,有的租客不要电视,就拿回家放着(不用更容易坏),虽然过几月就打开一次,结果还是坏了,一台联想42寸画面偏色,一台小米32寸多了条横线,这台创维再罢工就第三台了。。。。

大家整点有参考意义的,别搞题外话了。。。。

网友:
我家液晶到是用了十多年了一切正常

网友A:
掀起一个角是什么意思,没有看明白,是前面的液晶屏掀起来?还能掀到扭曲?很难想像不是柔性屏是怎么出现扭曲这样的现象的,按说液晶电视的屏前面应该都是玻璃结构的屏啊.

像这种一时有图像一时没图像的故障,大概率应该是排线的问题,可能是松动了或者是接口有脱焊什么的.排线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是逻辑板供电有问题了.其实电视板很好检测的,会用万用表的话,查一下电路电压,这些电视板基本都会有重要电压的单独测试点,不用一个一个元件检测.

网友:
导光板进灰了?还是发霉了?要不就是导光板与液晶屏贴合的不好

网友:
创维电视毛病太多!扶不起的阿斗!

网友:
一种淘汰的产品,谁会认真做,能忽悠到你手里就完成任务了

网友:
拆开来,排线重新插拔弄弄呗,,,看上去是接触不亮造成的,,
问题在于接触不亮在哪里,,,如果只是可插拔的排线那好说,如果是面板那边的bonding,就放弃吧。

网友:
估计是接触不良,拆开紧紧接头

网友:
无图像时用强光电筒照照也没有吗.

网友B:
楼主其实是来凡尔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掀起一个角是什么意思,没有看明白,是前面的液晶屏掀起来?还能掀到扭曲?很难想像不是柔性屏是怎么出现扭曲这 ...

大屏液晶电视,屏再硬也是会变形的,只是肉眼是不是能感觉到的问题。
我是怀疑插接口松动的,只是不太懂,没有随便说。供电有问题的话不应该变形了就能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其实是来凡尔赛的

二○二五年七月十五日

网友:
拆开看看哪里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点不是电视鸡,是三个出租房

网友:
屏幕排线接头橡皮擦搞一下

网友:
包租婆你好。

网友:
这小电视机,二手的50元一台,房东可以买很多台,不值得修啊,房东大财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其实是来凡尔赛的

网友:
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
拆看查看吧,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