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求助:VIVO Y300 PRO用AnLink投屏电脑问题

楼主(2025-07-15):
VIVO手机有投屏电脑的软件“VIVO办公套件”,但此软件占用资源太多,而且不方便。

因为该手机是安卓15,按理说可以直接用AnLink无线投屏。
但打开“开发者”模式使用无线投屏时,AnLink却总是显示“无效的IP地址和端口”,无法连接。
电脑和手机的网段、IP地址、端口都没有问题。
唯一可能的问题是我的电脑是用电信光猫的LAN端口有线连接,而手机则是用该光猫的WIFI连接,按说应该是在一个局域网。
我的电脑没有无线功能,所以不可能也用WIFI上网。
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了。有高手能解决吗?感谢。

还有一点:之前用过两三个手机,用AnLink不管是USB连接还是WIFI连接都能正常投屏。但这个Y300PRO用USB连接也不行,一直反复显示连接断开连接断开,就是不能投屏。

按网络上的方法如下图,操作后,可以显示手机WIFI连接。但和前面所述USB连接一样,反复地连接断开连接断开,始终不能投屏。

网友A:
同时连WIFI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连WIFI试下。

电脑断开LAN连接,用WIFI连接,情况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