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机械键盘维修,求助大佬,

楼主(2025-07-15):
之前这个键盘shift没有反应,后来看到是有个脚掉焊盘了,刮焊盘修好正常用了很久,,
突然出现shift自动触发的毛病。后来换了轴,又变成Ctrl自动触发,后来咬咬牙,换了4个轴,结果现在四个自动触发了,,
想问问维修思路,这是要换那个三极管吗?
没看到线路有异常的地方。

网友A:
那个是二极管吧  这种情况应该还是轴体问题

网友B:
四个自动触发了,把4个都拆下来,1个1个的焊上去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二极管吧  这种情况应该还是轴体问题

轴体应该没问题,买的新轴体,而且换了几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自动触发了,把4个都拆下来,1个1个的焊上去试。

刚在网站上搜维修视频,说因为掉焊盘,刮焊盘导致接地,引起自动触发的。。于是我把掉焊盘的那个脚的锡全部清理了,连到电脑上,放了好久,在去看的时候,,发现alt触发。。。现在我又把alt的两个脚的焊锡清理了。一会看看还有没有自触发的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二极管吧  这种情况应该还是轴体问题

看到三个角,就觉得是三极管。。囧。

网友A:
焊点饱满圆润  完事了打扫好战场  必要时还需要填充绿油绝缘  你大意了

网友C:
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应该是锡太多,短路了。几个都拆下来试试看

网友:
都拆下来挨个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点饱满圆润  完事了打扫好战场  必要时还需要填充绿油绝缘  你大意了 ...

谢谢大佬指导,确实是这个问题,我只是没想到这个板子这么容易短路,我将4个按键拆下来,仔细清理打扫,一个一个焊,找问题,最后出问题就是alt和ctrl,,alt仔细清理之后,确定没问题了,,又处理ctrl,这个直接把掉电那个焊盘不管他了,从旁边跳线了,目前正常用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应该是锡太多,短路了。几个都拆下来试试看

嗯,都拆下来了,重新清理焊接。原来硬堆刮焊盘的,也清理了,重新焊了根跳线,,现在都正常使用了,谢谢。

楼主:
嗯,还好不是板子的问题,就是我工艺的问题。

网友:
恩,应该是换轴的时候有粘连导致了自动触发

网友:
应该是换轴的时候有粘连导致了自动触发

网友:
多跑下线路,看下是不是这几个键有公共点,我上次的光电机械键盘有一把是竖着一条不行,开始以为是红外发射或是接收管不行了,后来仔细看了下就是一条公共线断了,接上就全好了,我的也是一排的自动触发,就是像一直按下那样。机械键盘应该都是动态扫描的,因为主芯片没有那么多引脚为每一个按键单独拉一条线。

网友:
这键盘做工真不错。

网友:
你这键盘是有键位灯的,你看看是不是有哪些灯不亮了,如果是的话,把不亮的灯拆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