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这个蓝牙耳机怎么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连接手机?打开充电仓盖子试了,关上也试了。关键是不知道这个耳机的设备名称。开关蓝牙耳机,手机也没发现蓝牙新设备。

网友A:
打开电池仓盖?不是需要拿出来才开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电池仓盖?不是需要拿出来才开机吗?

不行,试过了

网友:
把耳机拿出来按触摸的地方,看看,是不是长时间没充电电池饿死了,那样也收不到蓝牙

网友:
应该是电池时间长没电了。

网友:
把耳机拿出来试试

网友:
有个按键,长按几秒是进入配对模式
一直长按好像是恢复出厂

网友:
电池时间长没电了,充满电再试试

网友:
大概率的是没有电了,饿坏了

网友:
先充电,拿出后如果不能自动连接再按住耳机上的按键,单击,双击,短按,长按都试一下,一般左右击是音量和上下曲,拿出耳机仓大多会先进入连接模式,看看手机能不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