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大漂亮家的墙插插头

楼主(2025-07-15):
NEMA标志

三爪固线,结实可靠,带防水胶盖,安全性高。

个头挺大,不得不说,大漂亮这方面做的挺不错的。

网友:
以前买了些洋垃圾,,就是脚有一层脏东西是里面的,,不太好清洁。

网友:
土里土气的,国际电工多么高大上,其实国内这类插头插座好多都没3C

网友:
这个是平行的,

大陆其实也可以改三脚的为平行,可以兼容性好

网友:
老化了,电气性能不好了

网友:
大漂亮螺丝也生锈

网友:
大多是国内代工的

网友:
螺丝生锈了,差评

网友:
大漂亮家的电压是110V,因此会粗一些,不知道用在220V耐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做工看着一般,外壳有毛边。

网友:
估计还是made in china

网友:
插头也是左零线右火线吗?

网友:
插头再好,可惜在国内,没有可插的插排,插座了。

网友:
垃圾老乐趣多

网友:
电压是110V,因此会粗一点

网友:
又是老古董吧。

网友:
呢玛牌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