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AKClock:ESP32C3直驱数码管的NTP对时电子钟

楼主(2025-07-15):
老当益壮的麦兜也混迹一下开源社区。
从老王家买过蓝牙播放器的主板,上面有一个看上去还不错的led时钟屏,总想着怎么把它点起来。可惜不知道屏是如何接线的。
借助坛子里大家的智慧,感谢zj97czb坛友、得知这叫做  “四位七脚led数码管”。参见:《求助 一个时钟屏有37个段码却只有7个引脚是怎么做到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6378-1-1.html
595953427@qq坛友、撒飒飒坛友 都提示了控制亮度,得用pwm波控制占空比。

又找到了坛子里6年前的老帖子,感谢 hecat、bg4rff 坛友提供了驱动程序的设计思路。参见:《五脚三位数码管的编码应该怎么编写》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059-1-2.html

有了以上框架和设计思路,就可以动手写软件了。基于软件是需要控制GPIO切换正负极,分别驱动LED的阳极A和阴极K来完成动态显示,所以给这个软件起了个名字叫做 AKClock
V0.0.1的初始版本,放到码云开源平台了。 https://gitee.com/maidoo/AKClock/tree/v0.0.1

大家要用首个初始版本V0.0.1的话,需要:
  • 修改主程序里的 SSID和WIFI密码。 下个版本把WifiManager模块加上就可以手机配置WIFI密码了。
  • 数码管内部接线如有不同,修改 ledmap.h 头文件即可重新适配。
  • 使用了ESP32中的LEDC设备输出PWM控制LED亮度(0~255),代码里设置初始值55。启动后,可以通过开发版的USB CDC串口设置亮度值(直接发送三个ASCII字符255,不要带回车)。

初始版本还很粗糙,后续功能展望:
  • 增加闹钟,直接模拟红外遥控器打开机顶盒、打开电视机,调到13频道看新闻联播
  • 开启蓝牙配置功能
  • 闹钟可以播放8bit音乐

代码创建了一个7x7的数组作为显示缓存,清楚表述了每个引脚作为正极时,其它6个引脚哪些该拉低(亮)或者高阻(灭)。
一个刷新显示的任务周期执行下面这个 refresh_led_one_frame()函数来实现动态显示
/*
* [url=home.php?mod=space&uid=650075]@brief[/url] 刷新一帧LED显示数据,执行时间16毫秒。
* 该函数通过逐引脚扫描的方式,依次激活每个数码管控制引脚,
* 根据显示缓存数据决定对应LED的亮灭,实现数码管的动态显示。
* 最后会补充一个消隐时间,避免余晖影响显示效果。
*/
void refresh_led_one_frame(void)
{
    uint8_t a, k;

    // 7个正极引脚逐个扫描,依次激活每个数码管控制引脚
    for(a = 0 ; a < IO_NUM7 ; a++) {

        // 先将所有引脚设置为高阻态,即输入状态,避免引脚间的干扰
        led_gpio_clear();

        // 再将当前引脚设置为高电平,即选中当前引脚,作为正极输出(推挽模式,作为正极公共极)
       pinMode     (led_pin_gpio[a], OUTPUT);
       digitalWrite(led_pin_gpio[a], HIGH);

        // 配置LEDC通道,控制PWM占空比来控制LED亮度
        pinMatrixOutAttach(led_pin_gpio[a], LEDC_CHANNEL0_FUNC, false, false);

        // 每个正极对应的6个负极引脚逐个扫描,处理每个点位
        for (k = 0; k < IO_NUM7; k++)  {

                if (display_cache[a][k] == 1)  {
                    // 若当前显示点位需要点亮,则需要拉低对应的负极引脚(OD或者推挽模式都可以)。
                    digitalWrite  (led_pin_gpio[k], LOW);
                }
                else if (display_cache[a][k] == 0) {
                    // 若当前显示点位需要熄灭,将对应负极设置为高阻态,即OD输出模式下拉高
                    // 前面 led_gpio_clear() 已经设置为默认的HIGH状态,这里可以减少重复操作
                    // digitalWrite  (led_pin_gpio[k], HIGH);
                } else {
                    // 其他的=3的值,是数组中a==k情况,无意义,无需任何操作
                    // pinMode(led_pin_gpio[k], OUTPUT_OPEN_DRAIN);
                }
        }

        // 每个公共正极引脚扫描显示暂留2毫秒,一轮16毫秒(7个引脚 * 2毫秒 + 2ms),显示整体刷新速率约62赫兹。
        vTaskDelay(pdMS_TO_TICKS(2));

        // 拆除公共正极的PWM调制波
        ledcDetachPin(led_pin_gpio[a]);

        // 扮演完毕的公共极,从推挽输出模式切换为OD开漏输出模式,默认状态为高阻态
        pinMode(led_pin_gpio[a], OUTPUT_OPEN_DRAIN);
        digitalWrite(led_pin_gpio[a], HIGH);
    }

    // 补充一个周期的消隐时间,熄灭所有段位,避免余晖影响显示效果
    led_gpio_clear();
    vTaskDelay(pdMS_TO_TICKS(2));
}

补充内容 (2025-7-22 21:39):
20楼解决了 驱动这类7脚4位数码管亮度不均匀的问题——启动ESP32C3的IO恒流配置。

补充内容 (2025-7-26 21:30):
V0.2.0版本各笔画字段亮度均匀,增加了WifiManager配置功能
https://gitee.com/maidoo/AKClock/tree/v0.2.0

网友:
ESP32C3,便宜、性能强大,是高性价比的物联网模块

网友:
牛B+Plus,牛B+Plus,牛B+Plus

网友:
谢谢分享~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有空也试试。

网友:
看着好复杂啊

网友A:
如果驱动芯片没有恒流功能,非必要不要使用这种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驱动芯片没有恒流功能,非必要不要使用这种数码管。

你是有经验的,能请教展开讲讲吗?
ESP32C3手册上提到,可以配置IO口的最大驱动电流,但是也算不上是你口中的横流功能吧?这种情况下,如何软件上优化亮度的均匀度?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有经验的,能请教展开讲讲吗?
ESP32C3手册上提到,可以配置IO口的最大驱动电流,但是也算不上是你口 ...

显示周期相同的情况下,LED亮度和电流、显示时间有关,我一般把它们等价线性处理,即它们的乘积=亮度值,比如,假设显示周期相同,LED电流=10mA && 显示时间=1mS和LED电流=5mA && 显示时间=2mS显示亮度相当。

因为I/O存在电阻,输出/输入电流越大,压降越大,这导致同一时间点亮不同LED数时每个LED的电流不一样,点亮的LED少,单个LED电流大,点亮的LED多,单个LED电流小。先测得点亮单个LED~最多个LED n的单个LED电流I1~In,假设点亮最多个LED时显示时间=Tn,则点亮(n-1)个LED的显示时间为(In/I(n-1))*Tn。要实现这个控制,需要2个定时器,一个控制显示周期,一个控制显示时间,以上述假设为例,假设Tn=1mS,T(n-1)=0.9mS,点亮n个LED时定时器1控制显示切换时间=1mS,另一个定时器2不工作,点亮(n-1)个LED时定时器1控制显示切换时间=1mS,另一个定时器2定时(1mS-0.9mS)=0.1mS后关闭显示(暂不换)。

显示LED数从多到少控制时序示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周期相同的情况下,LED亮度和电流、显示时间有关,我一般把它们等价线性处理,即它们的乘积=亮度值, ...

看不懂,感觉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周期相同的情况下,LED亮度和电流、显示时间有关,我一般把它们等价线性处理,即它们的乘积=亮度值, ...

谢谢mmxx2015的指点,我明白了,软件修正方法就是要控制电流和时间的乘积相等来达到亮度均匀。七脚的数码管,那就需要实际测量最大电流i1到最小电流I6。这6个数值因数码管型号和颜色不同而不同。而且还需要工装程序配合操作。有点麻烦。
在实际应用当中有没有再简便一点的方法?比如把这6个电流值经曲线拟合后,是否能简化出一个经验公式?就是说把I(n)相关的函数简化为只跟下标n相关?这样我可以不测电流或者仅测一个i1电流值?
借用一下您智慧,在平常工作中有这样的经验公式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mmxx2015的指点,我明白了,软件修正方法就是要控制电流和时间的乘积相等来达到亮度均匀。七脚的数码 ...

这个没有经验值,因为每一种单片机I/O的输出/输入电流能力不同,比如传统8051单片机输出电流都不足以点亮一个LED,但很多改进的8051单片机I/O有100mA以上输出能力,一般单片机输入电流能力比较强,可能与推挽拉低使用NMOS管比拉高使用线PMOS管好做且n导通内阻更低有关。数码管差异的影响小一些,如果相同的单片机测一次值后下次可以直接参考,换其它驱动能力相近的单片机也可以直接参考。

网友B:
创意很不错,硬件很简捷,但软件考虑的不全面,wifi是个耗电大户,没有用到芯片自身的RTC,不停的从NTP上取时间,非常耗电,几十mA,
可以平时关掉wifi,隔一小时或者隔几小时唤醒校对一时时钟就好,那样用电池供电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创意很不错,硬件很简捷,但软件考虑的不全面,wifi是个耗电大户,没有用到芯片自身的RTC,不停的从NTP上取 ...

你说的不错,但是即便这样,LED屏幕的电流也 ~10mA,电池供电还是耗不起。
之前看到坛子里有个老兄做过类似的电池LED时钟,配上2500mAh的锂电,也就一俩星期的续航。除非墨水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不错,但是即便这样,LED屏幕的电流也 ~10mA,电池供电还是耗不起。
之前看到坛子里有个老兄做过类 ...

我用tm1639,加红色LED,只要2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经验值,因为每一种单片机I/O的输出/输入电流能力不同,比如传统8051单片机输出电流都不足以点亮 ...

软件补偿的办法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试,得出补偿数据。有点麻烦。这两天仔细翻查芯片手册,还是找到了硬件恒流的办法,实践成功。
如下显示0和1的时候,分别同时点亮6个LED和2个LED情况下,已经没有肉眼可察觉的亮度差异了。

ESP32C3可以配置每个IO的4档驱动强度:5mA,10mA,20mA,40mA。默认是20mA。

之前没去折腾它,就是帖子开头的那样,显示1就特别亮,8就特别暗。
现在代码设置为:驱动公共正极的IO为40mA,各笔画的负极5mA,这样就完美解决问题了。

晚些时候更新 码云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