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宝马E39中控屏幕老化,拆了换偏光膜

楼主(2025-07-15):
中控屏幕模糊不清,查了很可能是偏光膜老化,以前换显示器买了两片23寸的还剩下一片,拆出来换下试一下,开始换了前面的没想到还是不行,又换了后面的,字体是看的清了,但有黑云朵,好像是液晶屏内部问题,所谓漏液吧,这个不知道有高手能修复吗?

网友A:
原来图在这里,液晶内部就没办法了

网友:
上下层膜必须更换,屏幕漏液了,这个只会越来越严重了

网友B:
这一动手搞好省下好几千块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图在这里,液晶内部就没办法了

网络不好,点了好几下发了两个贴,请教怎么删除另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动手搞好省下好几千块钱了。

几千没有,几百有的,太废时间了,螺丝太多了,结构也太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图在这里,液晶内部就没办法了

先将就用着吧,比原来好一点,起码字看的清了,只是有的艺术感,天空有云朵,原来的白云朵变成黑色了

网友C:
没有同型号屏幕卖吗

网友D:
看看假货宝上有没有屏幕卖的买来自己换,或者找找二手车机...

二○二五年七月十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同型号屏幕卖吗

看了某鱼,全新屏好像要600大洋还不包邮,价格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假货宝上有没有屏幕卖的买来自己换,或者找找二手车机...

好的,有空再找找

网友E:
后面是换好了 但是胶没铲干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面是换好了 但是胶没铲干净吗

液晶屏上面下面的偏光膜都换了,胶也清理干净的,只是液晶屏内部出现了所谓的老化漏液,换了偏光片呈现黑色,换之前是白色云朵一样,但换膜之前整个屏发黄看不清,换膜后除了云朵有点碍事其他的基本上看的见

网友:
后偏光膜拆的时候好臭的,刺鼻,好像叫什么碘化银

网友:
液晶不行了,要长期用的话,还是换个屏吧

网友:
屏幕老化换屏幕

网友:
屏幕本身还是有问题了,动一次大手术咋不直接换块屏?

网友:
这是个大活儿啊,都拆到这个程度了。
看屏幕是夏普的,看PCB也是日系的,不知道主机是松下还是阿尔派的。
屏幕内部坏了就没办法了。

网友:
看来这车是有点年头了,趁着国补,能处理就处理吧,再折腾的话,国内没有老车使用环境,不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