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蚊拍改锂电池,充电电路需要改吗

楼主(2025-07-15):
经常充电好麻烦,想换个18650,直接把电源线电瓶换成18650就可以吗,需要改充电电路吗

网友A:
小铅酸的浮充充电电压可以到4.6V左右,对3.6V锂电池来说不合适,还是额外给锂电池加个充电板吧,顺便改个C口,电蚊拍尾部那么大的地方,不要浪费啊

网友:
小可怜要改充电电路

原来是typeC 5V二极管降压直充的,要加个4056充电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铅酸的浮充充电电压可以到4.6V左右,对3.6V锂电池来说不合适,还是额外给锂电池加个充电板吧,顺便改个C ...

他这个已经是C口了

网友:
弄个历史久远的18650,偶尔充一下(例如1-2小时),其实也能用。。。不过还是加保护板更安全

网友:
肯定要改的啊,过充过放的功能都没有,不改充电电路的话锂电池充不了几次就容易坏了

网友:
加个4056吧...

二○二五年七月十五日

网友:
肯定得加充电保护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已经是C口了

我眼花了,以为是Micro,哈哈

网友:
用18500电池,大小和铅蓄电池差不多。

网友:
充放一体几毛至块把钱的,安全第一。

网友:
如果是辣鸡锂电池,你又不愿意多费劲,充电电路串联一只1N4007就行。

网友:
充电板几毛钱,不要省了,直充容易爆炸。

网友:
电蚊拍原来看着是二极管降压充电的,改锂电池,充电电路不改也能用,18650锂电池要加保护板,要不不安全,这样充电会缩短锂电池寿命,建议还是加个4056之类的充电板好一些。

网友:
加个4056模块充电比较安全

网友:
我是加电池保护板每次记得冲1-2小时不能太久  这个很省电  去年冲的到现在还有电

网友:
看空间用21700电池挺合适。

网友:
直接接充电宝用就是了

网友:
不改也可以,电池外置,充电的时候取下来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铅酸的浮充充电电压可以到4.6V左右,对3.6V锂电池来说不合适,还是额外给锂电池加个充电板吧,顺便改个C ...

好的谢谢,可以在正负极线上面并联4056充电模块吗?这样就不用在开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