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你怎么能这么短,不带这么玩的……捡了个U盘,但别高兴得太早

楼主(2025-07-15):
一个别人不要的U盘,说是插电脑上不识别,不要了,然后我给捡回来了

拆开看看,主控是芯邦的2199E,这个好量产,量产完了又是一条好汉(得意洋洋)

好大一只牛屎啊

打开CG看一下,闪存是16GB的,不算太小

既然闪存是16GB的黑片,那设置固定容量为512MB,这个不算贪心吧

两个半小时过去了,量产完成,7MB?

确实是7MB,绿条条这么短,不带这么玩的啊

插播一段pixar的动画

结论就是啥事都别高兴的太早,尤其严厉禁止半场的时候开香槟

EOF

网友A:
短小不精悍?难道香槟开早了?

网友:
7M...FUCK...

二○二五年七月十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小不精悍?难道香槟开早了?

坏块太多,实在对不起观众,哈哈

楼主:
能存几首低码率的MP3,适合给大声公循环播放

网友B:
数据无价,建议用mlc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存几首低码率的MP3,适合给大声公循环播放

可以自己打板换...

二○二五年七月十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无价,建议用mlc的

这个盘不敢存有用的东西,坏块数太多了,仅剩的几个好块以后也未必能挺住

网友C:
高兴早了吧

把2199主控拆下来吧,其他垃圾桶

楼主:
就当留着个壳子用吧,以后如果有光腚的盘,可以拿来套上

网友D:
投标优盘,7m能存不小纯文字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兴早了吧

把2199主控拆下来吧,其他垃圾桶

留壳子用,这种主控一般正常用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投标优盘,7m能存不小纯文字文件了

是地,纯文字的文档能存不少,要是带图或者视频的话实在是捉襟见肘

网友E:
ecc调高些或许还能多量出来一些容量

网友F:
牛屎扣掉,看有没有焊盘换闪存。

网友G:
16G只剩下7M,这个。。。。有点太扯蛋了,量产过一些比较垃圾的U盘,更改量产参数,一般都可以量产成功,不过,数据一般都不太稳定,即使当时读写数据都ok,过了一段时间后突然又不认U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ecc调高些或许还能多量出来一些容量

这种黑片的盘,我怕ECC开高了,后来会有问题,正片的我敢开到12,黑片不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牛屎扣掉,看有没有焊盘换闪存。

人工太贵了,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G:
16G只剩下7M,这个。。。。有点太扯蛋了,量产过一些比较垃圾的U盘,更改量产参数,一般都可以量产成功,不 ...

以前量产黑片的盘,容量大都会缩小,这个缩成7MB有点太邪乎了,哈哈,头一次遇到
闪存的质量不好,过段时间确实容易出问题,除了不认盘,还有读写会出错,掉盘等等各种幺蛾子

网友:
ecc设置太小了,tlc可以设置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