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RTS5170读卡器添加读写指示LED

楼主(2025-07-15):
前段时间需要对某设备emmc进行备份,用Ubuntu系统备份boot0&boot1会用到RTS5170读卡器,看网上各大神DIY的读卡器,于是入手了这款RTS5170读卡器,现有成品,价格比较亲民,其实就是某想台式机早些年内置的读卡器,BU6B69 rev:1.4

在一些DIY大神发布的视频中看到,那个读写状态指示LED看着不错,挺直观,于是想着要不也改造一下,让其工作时闪烁,不工作时熄灭。虽然版本属于丐版,但还是要有点梦想的。
网上查到的RTS5170引脚定义

经查阅资料得知,RTS5170第17脚GPIO0具有读写状态指示功能,但是具体怎么接线,还是个问题。
查到有以下两种接法(采用高亮LED,耐压3V左右,LED若非高亮,请自行添加电阻100Ω左右,防止LED过压损坏))
1.第5脚CARD_3V3接LED正,第17脚接LED负。
2.第17脚接LED正,GND接LED负 。
那就试验一下,先给第17脚飞条线(定位点对面第2个脚位)

接法1:LED基本无反应。
接法2:识别SD卡之前GPIO0与GND电压1.8v,识别后电压为1.5v,这样读卡器识别SD卡之前LED正常亮度,识别后LED亮度很弱。

虽然第二种接法,LED倒是亮了,但显然不是我想要的。
接着试验,这里要用万用表测一下,不然LED秒挂。最终,RTS5170第4脚3V3_ IN接LED正,第17脚GPIO0接LED负,LED读写时正常亮度闪烁,不工作时熄灭。
于是就成了这样

LED可以同时装两个,红色LED正接第17脚GPIO0,负接GND;蓝色LED正接第4脚3V3_IN(找与其相通的合适点位焊接),负接第17脚GPIO0。这样,电脑识别读卡器时红色LED闪烁,识别完成熄灭,读写工作时蓝色LED闪烁,不工作时熄灭。

读卡器刚接入电脑时的状态

电脑识别读卡器,此emmc已格式化,正常拆下的emmc未格式化之前,其文件系统为Linux格式文件,win系统是不能识别的。

读写时的状态,蓝色LED闪烁

只是简单的焊接一下,粗糙的焊工请忽略。

网友:
这么小的东西,难下手啊

网友:
用细线连接,粗的焊接位置容易断

网友:
用贴片led 感觉更好一些,

网友:
用贴片LED再用热熔胶固定一下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有成就感就行。

网友A:
楼主照片中 emmc-153全称叫什么?楼主这是修复什么?下这么大血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照片中 emmc-153全称叫什么?楼主这是修复什么?下这么大血本

emmc153按压测试座转SD,修复一下有意思的设备。

网友:
这个led的接法其实也有人开源过了,这个链接https://oshwhub.com/zhqsoft/emmc-shao-lu-zuo-u2rts5170-yong-zuo
不过lz这个识别时闪烁工作时熄灭的红色led倒是第一次见,我diy的5170读卡器识别指示灯都是直接从3.3v接出来的,所以只会一直亮,这下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
用胶把飞线和LED固定一下比较好一些

网友:
上面已经有个立创开源,直接自己改改PCB免费打板做几个

网友(2025-09-08):
因为emmc的植锡有点问题没注意,上机把读卡器烧了,现在插电脑能识别出读卡器但是不读卡,还能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