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打磨一支几毛钱的刀头,出尖 并改制非对称刀口

楼主(2025-07-15):
买了几支,一支几毛钱包邮的 刀头  做工奇差 还是个秃头没有尖 。造型和大部分仿制一样 对称型的刀口。这样的刀口拖泥带水非常容易联锡。今天的任务是 打磨出尖 并改制与原装k一样的非对称型刀口。

先上烙铁加热把自带的锡用纸巾清理干净

用切割片侧面打磨修出大形

再用400目背胶砂纸打磨掉划痕

最后用7000目砂纸抛光

最终效果

网友:
没有镀层吗

网友A:
不是说烙铁头是多层的,这一打磨会不会就把上面的镀层磨掉了???

二○二五年七月十五日

网友B:
镀层没了几天就烂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烙铁头是多层的,这一打磨会不会就把上面的镀层磨掉了???

吃锡面 内部是铜芯 外部是合金铁 。镀镍是防锈和为镀铬打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镀层没了几天就烂芯了,

不会不会 磨完后用强磁吸了吸上锡面 磁性还是很强的。

网友C:
看来要控制打磨深度

网友D:
几毛钱的东西,随便糙。我的要求是能吃锡就是好烙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毛钱的东西,随便糙。我的要求是能吃锡就是好烙铁头。

这个抛光后吃锡还是很不错的 效果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要控制打磨深度

只是斜着打磨扩大左侧刀口上锡面 并对刀尖整形修尖 打磨下去的很有限。

楼主:
简单试试效果 上锡量有点大 最后那一下还是联了锡

楼主:
抛光后对锡的吸引力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E:
磨得太锋利了,焊接的时候小心把印刷线路划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磨得太锋利了,焊接的时候小心把印刷线路划断了

大部分时间不用蛮力不会  ,薄刃特尖 搞小贴片 用着很不错  。流畅的造型对锡的吸引也很好。

楼主:
又打造一支 怪胎不对称刃口  这次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  镀层打磨透了 漏铜了 哇哈哈哈

楼主:
怪胎虽怪  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拖锡效果一流

网友F:
学习了,我还真不知道,原来刀头两边刃角不一样啊?回头我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我还真不知道,原来刀头两边刃角不一样啊?回头我就改!

本子原装的大部分k  都是不对称设计 。不规则的工艺收缩凹陷,和不对称的吃锡面。这两个特征是分辨原装头子 重要依据。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 特别定制品。不对称设计有一个缺点那就是 左撇子不适用 左撇子 宽的那面会朝下 ,拖锡很容易联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