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SCUD飞毛腿SPK-BQ126充电宝升压电感脱焊

楼主(2025-07-15):
        摊上5元买的,那摊主是广州过来的,开价都比较高,还不肯降价。他说是固定在天河太平洋电脑城后面收货,货卖不出去,就按废品价卖给下家。那次可能见它小小个,以为是5K的宝,就算了。
        主芯片是 IP5358,单节电池保护和开关芯片XB7608
        日常使用没问题,突然没输出,充满电,一连手机就没电。拆开,断电,在板测 各电容都没问题,清开 升压电感旁的 电子密封胶,整边松脱。
        空隙窄,比较难焊。想彻底焊牢,要先把它旁边的电容焊下来,应急 可以从电容下面的焊盘,用锡往上拉一点接好它,但注意不要 把电容短路了。
       最后动用两把烙铁才把电容拆下来,估计原板用了高温锡。补焊好后,将电容 叠焊在最边那个电容上,以便日后 再次维修电感脱焊。家里白色的电工胶都干透了,只好上 高温密封胶。
        老厂还是懂规矩的,温度探头、外壳 上下屏蔽铜箔 都有,升压电感 也不错,电路印刷、丝印清晰耐磨。

网友A:
pd协议的?5元真是超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协议的?5元真是超值

C口支持水果口18瓦输出。最主要轻薄,有时候突然要出门,手机电量又低于30%,就要带上它和两芯充电线。

网友:
看着很脏啊

网友B:
价格很感人

网友:
5元挺超值的,就是外观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很感人

上个月,见到个 协议差不多 多,还带  双照明LED(少见)的,可惜是杂牌,电池也涨得过份。3元。没买

网友:
价格很感淫。

网友:
虽然没有3C,但5元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网友:
用得上又便宜,很好

网友:
5元超值,关键是会修。

网友:
我觉得有18瓦快充就够了。。再大没啥必要,

网友C:
5元肯定值了,充电宝掉电感是常事,关于焊接,主要是楼主装备不过关

焊接这个上极尖头轻松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5元肯定值了,充电宝掉电感是常事,关于焊接,主要是楼主装备不过关

焊接这个上极尖头轻松搞定 ...

空间太窄,且焊点是大焊盘,极尖头应该不够力。只能把 C9挪走。

网友:
价格相当不错

网友:
就是内脏脏了点

网友:
其它不说,这个价格,赚啦,就是里面的电池都值这个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间太窄,且焊点是大焊盘,极尖头应该不够力。只能把 C9挪走。

我说了,你工具不行,你这种情况我见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