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元件?第一次见

楼主(2025-07-15):
估计是前前辈,遗留下来的。懂的,估计都老了。起码是镀银脚。啥用的元件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A:
看绝缘材料是什么,陶瓷,热敏电阻,压敏电阻,半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绝缘材料是什么,陶瓷,热敏电阻,压敏电阻,半成品

目测是陶瓷介质,类似压电陶瓷片那种。不知道为何引脚连起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测是陶瓷介质,类似压电陶瓷片那种。不知道为何引脚连起来的

做的时候不剪开可以形成夹力,夹着方便焊接,不容易跑。又不是不能剪开

网友:
看不出是什么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测是陶瓷介质,类似压电陶瓷片那种。不知道为何引脚连起来的

4楼说的有道理,不过我认为是为了焊接时两根引线方向一致

网友B:
瓷片电容半成品,后边还有封装工艺没做,然后才把引脚剪齐。

网友:
是不是防静电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瓷片电容半成品,后边还有封装工艺没做,然后才把引脚剪齐。

那我明天剪断,测一下容量,看是不是半成品

网友:
猜着是压电陶瓷

网友:
  有些高频瓷介质电容就射这样的,不封装,因为封装材料的介质损耗系数通常会大于介质瓷片,但这也会有一个坏处,长期加直流偏压在潮湿空气里会爬电

网友:
还真没见到过。

网友:
最近淘宝推给我的东西里,有个长的差不多的,是 PTC 热敏电阻

下面还连在一起,估计是工厂里刚制作完成,还没剪脚与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