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出现大片红色斑块(已解决)

楼主(2025-07-15):
14年老电视出现大片红色斑块,想问下大家怎么修理,谢谢!

更新:原因是HDMI线接触不良,把线拔出来,用纸擦了下,对调后,重新插回去就好了。之前插拔过一次没有用,看了大家的回复后,又试了一次,居然就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逻辑板出故障了,最简单的方法是换逻辑板

网友:
先看看控制菜单颜色正常不正常来确定故障是在屏还是在驱动板

网友:
也有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
屏幕信号线接触不良

网友:
感觉是这是缺色了。

网友:
感觉换电视划算点,修好也不耐用了

网友:
有时HDMI线松了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先拆出来目测有没元件不良

网友:
先换换逻辑板试试。

网友:
换电视划算点吧

网友:
是不是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
有单独逻辑板,直接换一块

网友:
屏线拆下来擦擦

网友:
感觉换电视划算点

网友:
癌症晚期了

网友:
换电视最佳方案

网友:
看样子是应该换个新电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