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请问手机平板电池保护板6PIN接头中间两根线是啥定义?

楼主:
请问手机平板电池保护板6PIN接头中间两根线是啥定义?翻出旧手机和旧平板发现电池保护板都是6PIN接线,请问中间两根线是啥定义?如果保护板坏了或丟了,改成电源直联手机,中间两根线需要怎么处理?需短接或接电阻啥的吗?或是直接不接这两根线?

网友A:
正负极红色黑色各两根是为了过大电流,中间蓝色和白色是保护板的信号脚用来反馈电池信息,很常见

网友:
一个是电池温度信息,
一个是电池 id 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极红色黑色各两根是为了过大电流,中间蓝色和白色是保护板的信号脚用来反馈电池信息,很常见 ...

如果需要绕过电池保护板,用一个4.2v的电源代替电池让手机或平板开机,中间篮白两根线需串联个热敏电阻啥的吗?还是直接短路这两根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需要绕过电池保护板,用一个4.2v的电源代替电池让手机或平板开机,中间篮白两根线需串联个热敏电阻啥 ...

那你可以直接把电源正负极串到电池板的输出正负极上,记得加个防反二极管否则有时候可能会倒灌炸电源

网友:
没多高深,多数都是一个分压电阻,各厂商用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可以直接把电源正负极串到电池板的输出正负极上,记得加个防反二极管否则有时候可能会倒灌炸电源 ...

请问怎么串,反向二极管买哪个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串,反向二极管买哪个型号。

你问问他们,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改的时候冲爆过一个充电器也是看别人改的才知道需要串防反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问他们,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改的时候冲爆过一个充电器也是看别人改的才知道需要串防反管 ...

谢谢,问谁?推荐一下,网上的教程不是并法拉电容就是电源板,不过我发现把手机改成直供,数据线插口连电脑都发现不了手机设备,太奇怪了,改了两台一台红米NOTE9 PRO 和一台100+V6,都是改完直供电,手机充电口连电脑,电脑检测不出来连了手机设备,基本不能传输数据,这个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问谁?推荐一下,网上的教程不是并法拉电容就是电源板,不过我发现把手机改成直供,数据线插口连电 ...

你可以搜一下成功案例,我以前改的时候是贴吧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搜一下成功案例,我以前改的时候是贴吧找到的

我手头有台100+V6,串了一颗1N5822在电池保护板上,能开机但很慢,测试开机电流有时1.5A以上系统还发卡运行很慢,有时自动关机,电源用5V2.4A的USB充电头,给这台手机供电,有时电流升到1.5A左右就自动关机了,用手机连电脑也是检测不出手机设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手头有台100+V6,串了一颗1N5822在电池保护板上,能开机但很慢,测试开机电流有时1.5A以上系统还发卡运 ...

应该是需要上负载?按照他们说的串个法拉电容也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需要上负载?按照他们说的串个法拉电容也是OK的

今晚重新换了0.75平方的线材,100+V6改完直供电,5V2.4AUSB充电头供电 连电脑终于能传数据了,就红米NOTE9 PRO连电脑发现不了手机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晚重新换了0.75平方的线材,100+V6改完直供电,5V2.4AUSB充电头供电 连电脑终于能传数据了,就红米 ...

哇你是真有毅力,这么玩了还在倒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需要上负载?按照他们说的串个法拉电容也是OK的

有些手机检测不到电池信息不能开机,确实是接个法拉电容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手机检测不到电池信息不能开机,确实是接个法拉电容就行

板子一般是通过电池链接的触点提供板载信息反馈的,这个没辙,除非假电池行业能提供一个魔改电池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