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99拆解

楼主:
请看图片,只拆不评测

楼主:
欢迎大佬过来捧场

网友A:
CPU那里竟然有一根飞线??!!

网友B:
这个表排开飞线,补焊电阻不说,这才是胜利的老表,一眼就能看出是胜利的板子,所有厂家的表,在那个年代,无论是国内外的品牌,只有胜利的直插元器件是排列整齐的,没有之一,哪怕是福禄克也是歪七扭八的,胜利的这个特点从80年代一直到2000年都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当年那么多人喜欢那个曾经的胜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排开飞线,补焊电阻不说,这才是胜利的老表,一眼就能看出是胜利的板子,所有厂家的表,在那个年代, ...

也就是说直插元件都是用自动插件机过波峰焊的工艺吗,只有机器才能插这种整齐,人工去插肯定会歪的

网友:
IC上这根飞线太影响美观了!看来设计人员连芯片脚位都没搞对。

网友:
居然带模拟条,在那个年代应该是很贵的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那里竟然有一根飞线??!!

美中不足

网友:
老机不错,当年的高档货

楼主:
还有几个图片,补上

网友:
我的vc99好像没那根飞线

网友:
不错的老表

当年大几百

网友D:
至少有5个可调电阻,时间长了接触不良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现在咋还有这么新的表?又是库存的?

网友E:
刚刚收了一台玩具,ZX的DT890A,第一代890A,板子上面有METEX的商标。做工很好。分压电阻经过40年,精度依然刚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刚收了一台玩具,ZX的DT890A,第一代890A,板子上面有METEX的商标。做工很好。分压电阻经过40年,精度依 ...

不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直插元件都是用自动插件机过波峰焊的工艺吗,只有机器才能插这种整齐,人工去插肯定会歪的 ...

不像自动插件,自动插件一般底层会弯脚(防止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至少有5个可调电阻,时间长了接触不良的可能性比较大!

用这种可调电阻的地方应该不需要太准确,要准确的地方一般用精密可调电阻+蜡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