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解决空调排水问题

楼主(2025-07-15):
这段时间国补,给地下储藏室装了个空调

空调需要排冷凝水,一开始接的软管
出现了一些问题,改造了一下

一开始装的软管,用管卡固定
但是一但有了水,管子就打兜了
水排不出去。

水平仪打高点

打低点
然后确定一下坡度

用pvc硬管

一个进水,一个排气,防水堵

直接排地沟

垂直排水软管可以
但是这种有距离的的还是硬管好

网友:
确实距离长了还的用硬管

网友A:
这么大的斜度还要用水平仪

网友:
排气做成仙人掌那样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斜度还要用水平仪

几年用不到一次

网友:
搞个空调排水也是大工程啊

网友B:
为什么还要加个进水口,是为了以后通水管用么?

网友:
低的那一节算是水封

网友:
软管最容易老化  必须改造

网友:
大材小用了

网友:
为什么还要加个进水口,是为了以后通水管用么?

二期工程,还有一台

网友C:
这外挂机的这么安装的话,走廊里会不会很热?另外,走廊这块空间封上就更好了,也算合理利用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斜度还要用水平仪

买了水平仪怎么也得用一次才能体现出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斜度还要用水平仪

对于工具抚摸党来说,这是难得的使用机会。

网友:
空调外机怎么装室内了,

网友:
改造的不错,硬管的确实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还要加个进水口,是为了以后通水管用么?

排气的,防止水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外挂机的这么安装的话,走廊里会不会很热?另外,走廊这块空间封上就更好了,也算合理利用空间!!{:003: ...

确实会热,但是地下室也没啥人,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