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86开关底盒,为何有些带6个孔,有些只有1个孔?

楼主:
孔多的是否容易受潮?

各位怎么买开关底盒的?

网友A:
这几个明明是进线孔,用于匹配进线管的,有人喜欢从背面进,从左面进,从右面进,上下左右各种进。
而且你看一个孔的,上下侧边同样有进线的口子。

网友B:
孔多方便不同方向进线,不用自己钻孔。孔多也不一定好,强度不够。一个孔是明装开关盒

网友:
厂里的制作流水线不一样呗,有的设计师觉得第一种好,有的觉得二中好,就出现了各种设计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明明是进线孔,用于匹配进线管的,有人喜欢从背面进,从左面进,从右面进,上下左右各种进。
而且你 ...

第二个孔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多方便不同方向进线,不用自己钻孔。孔多也不一定好,强度不够。一个孔是明装开关盒 ...

孔多的不是明装盒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孔多的不是明装盒子?

这些都是通用于明装和暗装,你仔细看盒子里还有一些小孔,可以用螺丝固定在其他位置上,就些就是明装孔。

网友:
显然你那一个孔的,是明装底盒,对于明装底盒来讲,进线要么从中间的洞那过来,要么从上侧与墙面平行的位置进来,开更多的孔没意义。
而预埋的底盒的话,可能面临很多的进线位置,所以预留的进线孔位就剁。跟容不容易受潮半毛钱关系也没有,对于潮气来说,只要不是防水设计,随便哪个缝隙都进去了,没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通用于明装和暗装,你仔细看盒子里还有一些小孔,可以用螺丝固定在其他位置上,就些就是明装孔。 ...

明装和暗装可以通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装和暗装可以通用么?

绝大多数都可以通用,只不过明装的稍微好看一点,表面的接线孔会少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装和暗装可以通用么?

明装和暗装不通用吧,最起码暗装的不能兼容明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