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MH-M18蓝牙模块改3.7V锂电池供电

楼主(2025-07-15):
各位老师,大家好!本人纯纯小白一个,一时兴起,买了一块 MH-M18 的蓝牙模块,用于改造一下老音响,手里有一块3.7v的锂电池,打算用它供电,板子也支持,就是需要短接一下二极管,这就给难住了,不懂啊 不知道是哪一个 ?故而发帖求助一下,请求各位老师施以援手了,谢谢!(由于快递仍在途中,只能把网站里的图片上传了。)

网友A:
红圈里的就是二极管

网友B:
你放心,短接了,依旧不稳定。用电能用到3.1,但是如果在3.5v以下开机困难

网友C:
圈那个,两头连接上,用电池电压就没有压降了,

网友D:
大号黑色的不就是二极管??建议加3.7V升压5V更稳定

网友E:
这种我用过,侧边4个焊盘接USB线缆后可以当做USB声卡,挺好的。我把D+D-线接个开关,蓝牙小音箱/usb音箱(免信号线)自由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圈里的就是二极管

谢谢 帮了大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号黑色的不就是二极管??建议加3.7V升压5V更稳定

谢谢,你的意思是5v的比3.7v锂电的稳定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圈那个,两头连接上,用电池电压就没有压降了,

谢谢,请问 两头短接了,二极管需要取掉吗?      如果不取掉,后期不短接,改回5v的还能继续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我用过,侧边4个焊盘接USB线缆后可以当做USB声卡,挺好的。我把D+D-线接个开关,蓝牙小音箱/usb音箱( ...

高手,怎么接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放心,短接了,依旧不稳定。用电能用到3.1,但是如果在3.5v以下开机困难

谢谢,如果不改动,直接用5v供电,是不是就没有这些问题?

网友:
没有话筒接口么?

网友:
一般来说基本上都是5V供电比较方便

网友:
这个可以改原来的插线音箱为蓝牙音箱。。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我用过,侧边4个焊盘接USB线缆后可以当做USB声卡,挺好的。我把D+D-线接个开关,蓝牙小音箱/usb音箱( ...

USB声卡?不需要驱动?

网友:
直接用USB输出的5V电源,最好加个电源隔离器,和音响共电源时就没有电源底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我用过,侧边4个焊盘接USB线缆后可以当做USB声卡,挺好的。我把D+D-线接个开关,蓝牙小音箱/usb音箱( ...

上次买了个类似带功放的M38,就不能当USB声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怎么接的线

无非就是D+D-VDD和GND啊。。。电源不要搞错,D+D-随便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USB声卡?不需要驱动?

好像不要

网友(2025-08-31):
引用 网友E:
这种我用过,侧边4个焊盘接USB线缆后可以当做USB声卡,挺好的。我把D+D-线接个开关,蓝牙小音箱/usb音箱( ...

请问音频是电源共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