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LHH700 CD机开机没反应 电源部分正常

楼主(2025-07-15):
一台飞利浦LHH700CD机  主cpu是MC68HC11AOP  协CPU是MC68HC24  数字伺服SAA7310GP  RAM芯片是MN4264P-15 同轴使用的PCF3523 ,解码芯片是双1547。现在的故障现象就是开机各种电压都正常双9V 单5V 双15V 交流1.7V 交流10V均正常。 无显示 不读碟 按键操作没反应 上电之后主轴一直处于旋转状态 静音继电器正常吸合 VFD屏幕灯丝正常亮 负压-25.7V正常。各晶振用示波器测试都起振且频率正常,复位电路高低电压转换都正常,目前怀疑是协CPU故障 引起的不显示不读碟 不出仓  不受控 显示板电路也都正常只是没显示。主CPU各脚电压基本和维修手册的差不多 协CPU连接DSP板的电压基本不正常 万能表触碰协处理器的9脚 激光正常发光 机芯检测也基本无故障 。麻烦各位大师指点 附马兰士CD15图纸参考 基本电路相同 除了显示电路有点不一样!

网友:
现在很少人玩CD了,基本上都是网络或者数字存储播放

网友:
又来骗家元  电压正常的话 应该是激光头故障 没有检测到碟片 试试拨动激光头 确保能左右晃动 归位

网友:
高档货啊,这种如果电压正常,有一样的机器先替换找原因是最捷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