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宝马E39热车怠速,机油灯亮,显示STOP !ENGINE OILPRESSIL

楼主(2025-07-16):
如题:今天开了1公里左右,开着空调怠速差不多10分钟左右出现STOP !ENGINEOILPRESSIL、Check Engine Oil Level,机油灯亮,停车熄火3分钟后检查机机油油位处于上限位,机油用的是某东自营去年618买后换的美孚1号全合成5W40,到今天换了有1年左右了,同时更换曼牌机滤,但一直停地库,1年来总行驶公里数不超过300公里,最近心血来潮弄出来玩玩,以前偶尔在等红绿灯怠速空档时也出现过,但只要开起来就会消失,机率比较小,基本上在热车等红绿灯怠速时出现,请教各位老师有遇到过吗?
查了网上大概有几种原因:
1、机油滤芯或机油泵滤芯杂质太多堵住了。
2、用了假机油。
3、机油压力传感器或机油液位传感器故障。
4、废气阀故障。
5、发动机老化磨损。
6、机油泵故障。
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A:
不要盲猜,找个修车地方用电脑读一下故障码。

网友B:
机油是有日历寿命的 。

网友C:
还是修理店看看吧

网友D:
亮机油灯,是压力传感器检测不是机油压力,首先检查线束插头是不是接触不良。其余再检查油底壳机油滤网和机滤。

网友:
稳妥点进修车店检查。

网友E:
长期不怎么使用传感器容易出问题,我的车ABS泵也是时好时坏,没有显示故障灯时上坡道有防倒滑功能,故障灯亮后上坡道起步会倒溜一点点。修车店说ABS泵坏了,要2000多,我怀疑他骗人,没管,将就着开,就是避免雨天急刹就好,不然容易轮胎抱死侧滑。

网友F:
二十六万公里的欧系车,很多零部件都到寿命了,机油压力泵看一下吧。如果还是想继续使用,继续开,他的很多部件都需要换一下。机油滤芯,汽油滤芯,减震弹簧,胶套,这些都一起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二十六万公里的欧系车,很多零部件都到寿命了,机油压力泵看一下吧。如果还是想继续使用,继续开,他的很多 ...

美日韩的跑这么多里程呢???

二○二五年七月十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十六万公里的欧系车,很多零部件都到寿命了,机油压力泵看一下吧。如果还是想继续使用,继续开,他的很多 ...

你说的这些除了,机油泵都换过,发动机外围附件几乎换了个遍,除了内部没有拆开大修过

网友:
传感器故障的几率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盲猜,找个修车地方用电脑读一下故障码。

电脑自己有一个小的技师盒子,有空读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油是有日历寿命的 。

美孚全合成才1年呀,太稠了吗?但每次记得都是热车后怠速才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修理店看看吧

好的,自己先读个码,检查一下压力传感器,没找到问题就给修理店看看吧,传感器前两年换过一个车友送的拆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亮机油灯,是压力传感器检测不是机油压力,首先检查线束插头是不是接触不良。其余再检查油底壳机油滤网和机 ...

好的,优先检查压力传感器,因为这个现像有几年了,以前还换过一次,记得热天怠速时才会出现,冷天从来没有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长期不怎么使用传感器容易出问题,我的车ABS泵也是时好时坏,没有显示故障灯时上坡道有防倒滑功能,故障灯 ...

ABS电脑我换过几个了,离排气太近了烤坏了,自从加了隔热板就安逸了

网友:
曼牌机滤原厂配套的不会出问题,先检测机油压力,机油压力正常那就是油压传感器有问题,如果机油压力不正常检测机油泵、滤网,这车公里数太大,有可能油泥堵滤网,顺便看一下机滤座盖是否有泄压,上面有2个小密封圈是否有问题,废气阀检查下管里有没油就行,机油消耗大的话考虑气门油封活塞环这些,毕竟公里数大了

网友:
宝马也不是过去的宝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长期不怎么使用传感器容易出问题,我的车ABS泵也是时好时坏,没有显示故障灯时上坡道有防倒滑功能,故障灯 ...

雨天是最需要ABS的时候呀

网友:
这种远程断案太难了,很多人都没有这款车,甚至注册年限都没这车大,见到的案例更少了。
还是找个店子好好整备下,从读取故障码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