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利德叉表UT256B拆解

楼主(2025-07-16):
当时买这款表,是因为可以测直流电流,感觉比较方便。但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不要靠近磁铁。它这个测直流电流好像是用线性霍尔传感器,有磁场,它就认为有电流。

好了,开拆。

这个是直流电流传感器

那根绿线是NCV

输入电路

测试看看

网友A:
我以为是钳表呢?没想到真是U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是钳表呢?没想到真是U表。。

开口钳表

网友B:
磁路不是应该闭合的么?
精度怎样?

网友:
这个少见.质量不错,PCBA看着很不错,还带俩硬封芯片,非常NICE

网友C:
他们家的表不便宜,不过上次我也买了一块,也是能测DC电流的钳表。204+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钳表准吧

网友:
看来我还得厚着脸皮向前前同事问一下当年他弄丢我的优利德叉表的问题。。。

网友D:
测直流电流准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路不是应该闭合的么?
精度怎样?

检测磁场强度不需要闭合磁路,有磁力就行了,霍尔元件嘛,检测磁力的东西,带电粒子在磁场中会偏转,检测两极板电压,所以你可以看到,霍尔元件是4个脚的器件,2个估计是恒流源,通过恒流电流,另外两个是电压检测,电流中的电子在磁场中会受到洛伦兹力偏转,偏到集中的那一侧就是负极,另一侧就是正极,就会有个电势差,检测这个电压,就可以判断磁场强度。你要说精度,霍尔钳表能做到非常高的精度,当然同时也非常容易受到干扰,因此工业仪表综合考虑后,会采用一个精度能用,抗干扰能力一般的设计。但是对于直流钳表,U型表的精度稳定性是没有普通夹子钳表好的,测量上也有很多条件,比如要把电缆贴着U形槽底部等,总之,不会修说过,U型表普遍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们家的表不便宜,不过上次我也买了一块,也是能测DC电流的钳表。204+

204+我也买了。电容、温度、交直电流都能测,修个洗衣机、烤箱也都可以用,出去干活我就带204+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直流电流准确吗

大电流还可以,太小的电流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路不是应该闭合的么?
精度怎样?

测汽车起动电流比较方便,1A以下测不准

网友:
这个好神奇,是不是霍尔越多越准确(一个环形圈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204+我也买了。电容、温度、交直电流都能测,修个洗衣机、烤箱也都可以用,出去干活我就带204+ ...

我就是想要个钳表

网友:
这种表测小电流不能准吧,大电流误差也不小

网友:
那么多图,清清楚楚,谢谢你分享

网友:
硬封的,干电池供电,好评!